温度采样

楼主(2015-01-28):
用一个充电器有5个端口,它能同时对1个到5个蓄电池均流充电,我想用一块PSOC芯片完成对5个端口的电压电流以及蓄电池的温度采样,然后输出一个控制信号,

网友A:
对5个端口采样?

楼主:
通过轮流采样的方式.请问,我这样的方式能实现么?

楼主:
我选那款芯片合适呢?

网友B:
可以考虑CY8C27643,或者其他PSoC1 片子:
http://www.cypress.com/?rID=2736
http://www.cypress.com/?rID=38367

网友C:
或者PSoC3片子:
http://www.cypress.com/?rID=58095

楼主:
OK,我知道了,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