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freescale LTIB使用总结2

楼主(2015-01-28):
下面分别描述内核修改配置以文件系统添加应用程序和脚本在需要修改内核配置,比如为内核添加编译新的模块功能时,该如何完成,下面以将支持8021Q VLAN协议的模块编译进我们需要的内核中为例来演示:
##首先按照前面所说的简单快捷的方式,执行命令:
$ ./ltib --preconfig config/platform/mpc8349itx/defconfig-min-fs
        ## defconfig-min-fs是安装ltib后的自带文件,并没做修改。
        ##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通过上下键移动光标到 Choose your Kernel / kernel (Dont build the Linux kernel) 回车进入内核选择对话框,移动光标按空格键选中我们需要的内核 (X) linux 2.6.13.4,内核配置文件暂不修改,使用默认的。
        ## 为了能添加我们需要的8021Q支持模块,需要修改内核的配置,移动光标按空格键选中
  • Configure the kernel,这样在编译时可以修改其配置。
             ## 移动光标到Save Configuration to an Alternate File,回车输入我们想将目前配置保存的文件名为defconfig-min-fs-modified任何回车。
            ## 左右移动光标到最下面的Exit,弹出对话框询问是否保存配置文件,选择'Yes'
    ## ltib开始根据配置进行工作。
    ## 很快又会弹出新的对话框 Linux Kernel Configuration
    ## 下面需要修改内核配置,添加8021Q
            ## 移动光标选中 Networking ---> 回车弹出新的对话框,移动光标到
  • Networking support 下面一行 Networking options ---> 然后回车,又弹出对话框,向下移动光标,按空格两次选中<*> 802.1Q VLAN Support 将其编译进我们需要的内核中。
            ## 然后按两次ESC回到Linux Kernel Configuration的主界面
            ## 移动光标选中 Save Configuration to an Alternate File 回车输入当前配置的保存名字 nas_linux-2.6.13.4-mpc8349itx.config-modified
            ## 左右移动光标选中最下面的Exit,弹出对话框询问是否保存配置文件,选中'Yes'
    ## ltib调用当前的配置信息编译内核。

    当我们写好了开发板上的应用程序,并且已经做好了各种测试,需要烧写到板子,达到上电时应用程序已经在板子上了,甚至是可以开机自动运行,该如何操作呢,下面讲述如何向开发板添加应用程序及需要的脚本。以添加VLAN配置模块vlan.ko和添加VLAN编号并配置ip的脚本vlan_config.sh:
    ## 首先需要明白config/platform/mpc8349itx/merge/下面的各种文件就是通过编译后成为开发板文件系统的一部分,并且此文件夹下的文件就相当于位于开发板的根目录下。
    ## 在文件夹config/platform/mpc8349itx/merge/创建一个文件夹ourpro,再将我们之前编译的VLAN配置模块vlan.ko以及脚本vlan_config.sh添加到刚才创建的文件夹config/platform/mpc8349itx/merge/ourpro/下(用命令为mkdir,cp)
    ## 在config/platform/mpc8349itx/merge/etc/rc.d/rcS最后添加如下几句(可用命令vi完成)
            +++++++++++下面为添加内容++++++++++++++

            if [ $mode = "start" ]
             then
                if [ -x /ourpro/vlan_config.sh ]
                then
                    /ourpro/vlan_config.sh
                fi

             fi
            +++++++++++上面为添加内容++++++++++++++
            ## 附:vlan_config.sh脚本内容
            ++++++++++++下面为vlan_config.sh脚本内容++++++++++++++++
            #!/bin/sh
            # This script is used to add vlan configuration module
            # and config eth1 with vlan-id and the relevant ip.
            # date: Wed Aug 6 17:00:18 CST 2008
            echo "Now start to config vlan ,please have patience. ^_^ "
            echo "boot eth1 now"
            ifconfig eth1 up
            sleep 3

            echo "insmod /ourpro/vlan.ko "
            if [ -f /ourpro/vlan.ko ]
                then
                    insmod /ourpro/vlan.ko
                    rmmod /ourpro/vlan.ko
                    usleep 100000
                    echo "Config vlan-name(1:6) ipaddr & netmask"
                    for x in 1 2 3 4 5 6
                    do
                        vconfig add eth1 $x
                        ifconfig eth1.$x 192.168.$x.1 netmask 255.255.255.0 up
                        echo eth1.$x 192.168.$x.1 netmask 255.255.255.0 up
                    done
                    echo "DONE. You can test vlan now. ^_^"
                    exit 0
            fi
            echo "Not found /ourpro/vlan.ko"
            exit 0
            ++++++++++++上面为vlan_config.sh脚本内容++++++++++++++++
            ## 在以上操作中要注意权限的设置
    ## 要添加的文件和脚本,以及配置做好,可以编译文件系统了,我们可以使用上面编译内核所生成的配置defconfig-min-fs-modified
    $ ./ltib --preconfig config/platform/mpc8349itx/defconfig-min-fs-modified
            ## 首先弹出对话框 LTIB: Freescale MPC8349E-mITX board
            ## 若不希望再编译内核,移动光标到--- Choose your Kernel下面一行 kernel (linux 2.6.13.4) --->,按空格进入,弹出一个新的内核选择对话框kernel,移动光标并按空格选中 (X) Dont build the Linux kernel 。若希望编译内核,则跳过此步。
            ## 此次操作我们选择编译内核,但不再编译时配置内核。
            ## 编译时不再配置内核选项,移动光标按空格去除选项 [ ] Configure the kernel。
            ## 移动光标到(nas_linux-2.6.13.4-mpc8349itx.config) kernel config file回车,输入我们的内核配置文件nas_linux-2.6.13.4-mpc8349itx.config.dev,确定返回到主对话框
            ## 移动光标到 Save Configuration to an Alternate File,输入我们想保存为的文件名defconfig-min-fs-our-final
            ## 左右移动光标到< Exit >回车,然后会弹出是否保存新的配置文件,直接选择 < Yes > 回车
            ## 然后开始编译内核和文件系统
    ## 编译结束。
            ## 注:上面编译出的内核已经添加了8021Q内核模块,文件系统里也包含vlan.ko和vlan_config.sh,烧进开发板上电会自动执行vlan_config.sh实现添加vlan编号及配置ip信息。
            ## 文件夹rootfs/下的文件就相当于在开发板上看到的全部文件系统
            ## 我们需要的内核文件为rootfs/boot/uImage,根文件系统文件为rootfs.ext2.gz.uboot

    假如上面编译出来的内核文件和文件系统文件不小心删除了,或者文件遭到了破坏,需要重新编译,而且文件不需要变化的话,这里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执行如下命令可一次完成满足要求的内核和文件系统:
    $ ./ltib --preconfig config/platform/mpc8349itx/defconfig-min-fs-our-final --batch
            ## 输入完这些命令回车就开始编译了,中间不需要任何操作,完全可以看会电影,或者学学vim...,大约半小时后就可以看到你希望的结果 :)

    上面编译出来的结果怎么知道一定是对的呢,而且开发板的FLASH烧写都有次数限制,一般情况下我们不能随便烧写内核或文件系统到FLASH中,下面一个方法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 下面的方法是完全针对8349itx开发板出厂后设置未做修改时来完成的。
    ## 假如开发主机的ip地址为59.64.155.150,开发板的ip地址59.64.155.79,网关为59.64.155.1
    ## 开发主机上提供了tftp服务(参见另写的一篇笔记server.txt),其根目录为/home/liuby/tftpboot/
    ## 首先在tftp根目录下创建一个存放内核文件和根文件系统的目录down,并将刚才编译的结果复制到此文件夹下
    $ mkdir -m 777 /home/liuby/tftpboot/down
    $ cp rootfs/boot/uImage /home/liuby/tftpboot/down/
    $ cp rootfs.ext2.gz.uboot /home/liuby/tftpboot/down/
    ## 此时开发主机上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下面介绍开发板上需要做的工作
    ## 开发板的uboot默认有3秒的延迟,来让我们确定是否进入操作系统,在上电后uboot会给出一个提示: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在这句后面的数字变为0之前按一下键盘。
    ## 在上一步按下键盘后,终端上会出现uboot提示符 '=> '
    => getwayip=59.64.155.1
    => ipaddr=59.64.155.79
    => serverip=59.64.155.150
    => tftp_path=down
    => saveenv                ## 保存uboot环境变量,这样保存是为了方便以后不再设置其参量,可不保存
                            ## 一般不要修改uboot环境变量,可参看<<MPC8349ITX_set-uboot-env.txt>>
    => run tftpramboot        ## 下载内核和文件系统镜像到DDR memory中,然后启动
    ## 系统启动后输入user id "root",with password "root",可以用ifconfig查看配置已经生效。好玩吧 ?!
    ## 也可以用"dmesg | grep -i 802"来查看内核是否支持8021Q

    经过各种测试,发现已经实现了所需要的功能,我们想把这样的内核和文件镜像固化到板子上,上面的办法显然不能满足要求了,那有没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呢,答案是'有滴',只需要花几分钟时间就可以实现。LET'S START:
    ## 如上面介绍先把内核和文件系统镜像复制到tftp目录/home/liuby/tftpboot/down/下
    ## 下面的操作是在开发板启动后进入uboot提示符下进行
    => setenv bootdelay 3                ## 启动延迟3s
    => setenv loadaddr 200000        ## 下载到DDR内存中的起始地址
    => setenv kernaddr fe810000        ## flash中内核分配的起始地址
    => setenv ramdiskaddr fe9a0000        ## flash中文件系统分配的起始地址
    => setenv ipaddr 59.64.155.79
    => setenv netmask 255.255.255.0
    => setenv gatewayip 59.64.155.1
    => setenv serverip 59.64.155.150
    => setenv tftp_path=down        ## 相对根目录的路径
                                    ## 以上操作都可以不做,保留下来只是想看看以前是多么菜,时光啊
    => tftpboot $loadaddr $tftp_path/uImage                ## 下载内核镜像到DDR memory中
    => erase $kernaddr feefffff                        ## 擦除flash中为内核和文件系统分配的空间(起止地址之间)
    => cp.b $loadaddr $kernaddr $filesize                ## 写内核到flash中,filesize变量通过tftpboot获得
    => cmp.b $loadaddr $kernaddr $filesize                ## 确认是否写错误
    => tftpboot $loadaddr $tftp_path/rootfs.ext2.gz.boot        ## 下载小文件系统到DDR memory中
    => cp.b $loadaddr $ramdiskaddr $filesize        ## 写文件系统到flash中
    => cmp.b $loadaddr $ramdiskaddr $filesize        ## 确认是否写错误
    => imls                        ## 确认写到flash中的镜像是否为有效的u-bootable镜像
    => boot                        ## 启动
    ## 系统上电,发现就是我们想要实现的,再重启发现仍然是,心里默默地喊一个OH YEAH.
            ## 附一个常用的uboot命令吧:   help 或者 ?

    ###### 附注:都快写到吐了,与烧写有关的不再写了,请参看<<Readme.txt>>,此文不是一般的强大。

    下面再写一点ltib的常用命令参数吧,虽然觉得对其编译内核和文件系统流程有了一定了解,但是对其命令参数用过的还不是很多,可以说是不甚了解,下面介绍一些,希望有用:

    首先一个比较有用的命令参数就是help,一个人忘记命令参数很常见,何况刚开始熟悉这个工具。下面这个命令行可以查看ltib命令的使用帮助:
    $ ./ltib --help                        ## 这个等同于 ./ltib -h

    在编译内核和文件系统时,有时忘了我们选了哪些程序包来进行编译操作,我们可以用下面的命令来查看当前安装模式下所有可用的程序包,是否被选择编译进工程 :
    $ ./ltib -m listpkgs                ## 此命令是根据ltib的配置来显示
    查看配置中已选编译的程序包,如内核版本包,系统工具包:
    $ ./ltib -m listpkgs | grep ' y '

    如果想看编译过程产生的信息并把这些信息也保存,以备以后查看,可用以下命令
    $ ./ltib --preconfig config/platform/mpc8349itx/defconfig-min-fs-our-final --batch 2>&1 | tee ltib_log.txt
    ## 保存编译过程产生的信息及错误信息全部保存到ltib_log.txt文件中

    ltib提供了一种shell模式,它直接提供了我们当前配置的交叉编译工具链模式,下面的命令能让我们进入ltib的shell环境
    $ ./ltib -m shell        ## 完成后会给出提示,进入shell模式的提示符 'LTIB>'
                            ## 输入exit可退出shell模式
    ## 下面的命令可以看一下这个有什么用,我直接给出命令,它下面就是这个命令的结果,不再解释
            LTIB> gcc --version
            powerpc-linux-uclibc-gcc (GCC) 3.4.3
            Copyright (C) 2004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nc.
            This is free software; see the source for copying conditions. There is NO
            warranty; not even for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LTIB>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些源码中存放有板子的各种配置文件,比如内存映射分配,也需要看一下源码文件,其命令格式为 $ ./ltib -m prep -p <program_package_name>
    ## 下面这部分我是在large文件夹下操作,所写路径也是相对于/usr/local/mpc8349/large/来写的,而不是mytest文件夹下
    ## 例如我们要查看MPC8349ITX开发板上vsc7385的内存分配,或查找VSC7385的驱动模块部分,需要看uboot、内核源码,以下命令得到内核源码
    $ ./ltib -m prep -p kernel
    ## 解压后的内核源码位于rpm/BUILD/linux-2.6.13/
    ## 其中vsc7485的驱动是rpm/BUILD/linux-2.6.13/drivers/net/gianfar_phy.c
    ## 下面操作必须在原来的large文件夹下操作,为什么这么做?自己思考吧。以下命令可以得到uboot源码
    $ ./ltib -m prep -p u-boot
    ## 解压后得到的uboot源码位于rpm/BUILD/u-boot-1.1.3
            ## 其中有关MPC8349MITX板子配置信息的重要文件为/include/configs/MPC8349ITX.h
            ## 在上面的这个文件中可用看到VSC7385的内存分配基地址信息(#define CFG_VSC7385_BASE     0xF8000000)
            ## 不用uboot命令的话,可参看一下源码帮助理解。
    ## 注:上面这段命令操作我之所以选择在/usr/local/mpc8349/large文件夹下,是因为要得到某些程序源码,首先它得编译过。

    上面介绍了一个ltib编译内核和文件系统比较好用的办法,当你比较熟悉了ltib工作流程,完全可以自己配置交叉编译工具链,内核和文件系统,然后编译,可以用下面这个命令行
    $ ./ltib --configure

    如果想重新产生所有内核和RFS镜像有以下三个办法:
    ## 办法一: 直接调用配置文件编译,如果配置文件没有更新,且编译过的目标镜像没有变化,会不进行编译。若有任何改动,会执行编译
    $ ./ltib --preconfig config/platform/mpc8349itx/defconfig-min-fs-our-final --batch
    ## 办法二: 如办法一一样,但强制重新编译
    $ ./ltib --preconfig config/platform/mpc8349itx/defconfig-min-fs-our-final --batch -f
    ## 办法三: 清除所有编译的程序包,然后重新配置编译镜像
    $ ./ltib -m distclean                ## 清除ltib工程文件
    $ ./ltib --configure                ## 重新配置编译

    假如我们对ltib的配置文件不满意,想自己通过配置操作来熟悉ltib的各种配置,或者相关工作做完了,甚至是看它不顺眼,都可以采用此操作,把LTIB完全卸载,
    ## 首先执行命令:
    $ ./ltib -m distclean                ## 此操作将彻底清除所有当前ltib工程文件
                                    ## 此命令不要轻易使用,除非比较熟悉ltib编译配置过程
    ## 然后以root身份执行以下操作(注意:此操作将卸载所有的公共文件)
    # rm -rf /opt/freescale/pkgs
    # rm -rf /opt/freescale/ltib
    # rm <install_path>                ## 执行文件ltib的上级目录
    ## 另一种更加暴力的办法是root身份运行rm命令来删除所有

    下面再写一下外部内核模块的编译,假如我们有一个文件夹test(位于主目录/home/liuby/下),该文件夹包含程序源码文件test.c和Makefile,这两个文件的内容附在此段内容的最后。
    ## 首先我们得到内核源码,然后再编译,为什么这么做,我也不懂~~~,有些纳闷,以后再解决
    $ ./ltib -m prep -p kernel
    $ ./ltib -m scbuild -p kernel        ## 编译的镜像为rpm/BUILD/linux/arch/ppc/boot/images/uImage
    ## 将test文件夹copy到内核的driver文件夹下
    $ cp -a ~/test rpm/BUILD/linux/drivers/
    ## vi修改driver文件夹下的Makefile
    $ vi rpm/BUILD/linux/drivers/Makefile
    ## 可以仿照Makefile里的内容在最后添加如下一行
    ojb-m               += test/                 ## 然后保存退出
    ## 修改test文件夹下的test.c和Makefile确保其正确无误。
    ## 下面的命令是进入ltib的shell环境,然后进入到test目录,然后编译
    $ ./ltib -m shell
    LTIB> cd rpm/BUILD/linux/drivers/test/
    LTIB> make V=1 ARCH=ppc
    ## rpm/BUILD/linux/drivers/test/test.ko就是我们想要的module,下载到板子上用insmod test.ko来执行模块(rmmod test.ko是卸载模块)
            ++++++++++++++++下面为test.c程序内容++++++++++++++++++
            #include <linux/init.h>
            #include <linux/module.h>
            #include <asm/mpc83xx.h>
            MODULE_LICENSE("Dual BSD/GPL");
            static int hello_init(void)
            {
                printk(KERN_ALERT "Hello, world\n");
                printk(KERN_ALERT "IMMR virtual address: %X\n", VIRT_IMMRBAR);
                printk(KERN_ALERT "IMMRBAR: %08lX\n", *(unsigned long*)(VIRT_IMMRBAR + 0x00000));
                printk(KERN_ALERT "SPRIDR : %08lX\n", *(unsigned long*)(VIRT_IMMRBAR + 0x00108));
                return 0;
            }
            static void hello_exit(void)
            {
                printk(KERN_ALERT "Goodbye, cruel world\n");
            }
            module_init(hello_init);
            module_exit(hello_exit);
            ++++++++++++++++上面为test.c程序内容++++++++++++++++++
            +++++++++++++++下面为Makefile程序内容+++++++++++++++++
            ifneq ($(KERNELRELEASE),)
            obj-m := test.o
            else
            KDIR := ../..
            PWD := $(shell pwd)
            default:
                $(MAKE) -C $(KDIR) M=$(PWD)
            endif
            +++++++++++++++上面为Makefile程序内容+++++++++++++++++
    ## 类似地我们可以编译vlan配置模块

  •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