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开发软件安装后,使用的时候总是出现object error

楼主(2015-01-28):
psoc开发软件安装后,使用的时候总是出现object error

网友A:
你先找到病毒的文件然后删掉它,如果删不掉的用文件粉碎机粉了它,实在是不行的话,那就系统重装吧

网友B:
adobe viewer 需要重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dobe viewer 需要重装

是adobe svg viewer

楼主:
哦,好的,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