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C-DC,低压降12V/1.5A稳压管!

楼主(2015-01-28):
求DC-DC,低压降12V/1.5A稳压管!

网友A:
应该是线性稳压器吧?最简单的是一个电阻一个稳压二极管再加一个大功率的三极管就可以了,也可以用LM317或7812之类的

网友A:
看错了,原来你要的是LDO啊

网友B:
lz到底想要啥?
DCDC?LDO?稳压管?看了三遍没看懂。。

网友C:
DCDC跟稳压管没什么关系,完全不同的概念。

网友D:
这个叫求什么都可以。

网友E:
參考st.com.cn
可以挑到

楼主:
有没有办法呢?我输入是12V到30V的压降小于1V的稳压三极管有没有?要求电流1.5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參考st.com.cn
可以挑到

介绍几个型号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办法呢?我输入是12V到30V的压降小于1V的稳压三极管有没有?要求电流1.5A左右! ...

1.5A的电流也不算小了,发热很大的,尤其是高压输入的时候发热更大,为啥不用浮地输出的BUCK。输入只需要比输出高零点几伏就可以了。或者是用反极性输出的BUCK-BOOST电路,输入电压可以大于或小于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A的电流也不算小了,发热很大的,尤其是高压输入的时候发热更大,为啥不用浮地输出的BUCK。输入只需要 ...

浮地的有没有相关原理图,你能不能搞一个出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浮地的有没有相关原理图,你能不能搞一个出来呢?

我当然能搞出来,但是我没有宽带,电脑上不了网,传不了图啊

网友F:
LM317,刚学的......应该可以吧,大神指点。

网友F:
电容改一下,0.1u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当然能搞出来,但是我没有宽带,电脑上不了网,传不了图啊

哦哦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