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Freescale MPC8641D 开发笔记 二

楼主(2015-01-28):
12.5 初始化应用信息
12.5.1 与外围设备接口
12.5.1.1 复用的地址数据线和非复用地址信号线
为了节省局部总线上的信号线数量,地址线,数据线在32比特总线上复用。一个外部锁存需要用于分离和重建原始地址。LALE用于提供正确的时序控制标准的逻辑锁存。LAD信号能够被直接连接到存储器/外围的数据信号。局部总线的传输开始于一个地址相位,LBC驱动LAD进行地址传输,并拉高LALE信号。该信号能够用于锁存地址信号,接下来LBC过渡到数据相位阶段。
LBC支持端口宽度为8,16,32比特。对于小于32比特的设备,传输必须被拆散。出于这个原因,LA[30:31]被驱动为非复用信号。对于8比特设备,LA[31:30]被利用;对于16比特宽度设备LA[30]被利用起来。32比特的设备则不用这两个信号。
另外,LBC支持突发传输。在自然32字节突发传输中,LA【27:29】是突发传输地址。为了最简地址相位的数量,在突发传输中无论设备什么时候要求使用最低5位地址线时候,这些信号被独立的驱动并且应该被利用起来。其他的地址A[0:26]应该通过锁存而重构得到:

12.5.1.2 局部总线的外围层次

对于SRAM,SDRAM而言为获得较高的总线速率,给出存储器/外围设备的层次连接关系图:

       复用的地址数据线总线同时驱动了快速SDRAM,同步SRAM数据信号线、地址锁存器件加上用于慢速存储器的缓冲器的地址信号线。其他存储器或者外围都隐藏在缓冲器和锁存器的后边。系统设计者需要仔细考量整个设计的负载情况以取保IO时序能够满足。
12.5.1.3 超高速总线的外围层次
为在局部总线上获得尽可能高的总线速度,建议进一步减少直接连接到总线上的设备的数量。这种情况下往往只有一个同步SRAM或者SDRAM连接到一个BANK上同时不使用独立的锁存器或者总线收发器,取而代之的是同时具备缓冲和锁存能力总线分离器(demultiplexer)。

例如TI公司的74ALVCH32973ZKER就是16位的总线分离器(demultiplex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