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工业现场AD采样,是否需要隔离问题

楼主(2015-01-28):
采样的电阻仅仅是个电位器的输出电压,电位器所接电源与单片机电源一样。
现场还有其他设备,单片机控制输出已经隔离,就是不知道此AD转换是否需要隔离

网友A:
如果对采样要求比较高的话是要加隔离的,AD就是典型的模拟和数字的混合,不加隔离的话干扰和噪声也会被转换,影响输出结果。可以采取总线隔离,或者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对采样要求比较高的话是要加隔离的,AD就是典型的模拟和数字的混合,不加隔离的话干扰和噪声也会被转换 ...

我给外部电位器供电的是单片机的经过隔离的电源,将此电源用线接7、8米左右接到一个电位器上,再将电位器的输出反馈给单片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给外部电位器供电的是单片机的经过隔离的电源,将此电源用线接7、8米左右接到一个电位器上,再将电位器 ...

测试环境良好的话这7、8米的的线上的干扰应该很小了

网友B:
电源没有隔离, 那么AD 隔离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环境良好的话这7、8米的的线上的干扰应该很小了

好的,多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没有隔离, 那么AD 隔离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电源是肯定隔离的,电位器和单片机所用的是同一个隔离后的电源,不过电位器距离单片机有七八米,所以怕外部干扰窜入

网友C:
采样的电阻仅仅是个电位器的输出电压????而且是7、8米?
工业传输一般是4~20mA电流传输。

网友D:
如果不隔离,你实在处理不了干扰的话,再考虑隔离,高线性模拟信号隔离成本很高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采样的电阻仅仅是个电位器的输出电压????而且是7、8米?
工业传输一般是4~20mA电流传输。
...

是的,这个是我们机床上用的,电位器是特制的,主要采集该电位器处于何种位置,所以采集的是电压信号,而且电位器两端接的是经过隔离的与单片机相同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隔离,你实在处理不了干扰的话,再考虑隔离,高线性模拟信号隔离成本很高的的。 ...

嗯,是的,我考虑的是万一一定要隔离的话,还是转换成数字信号,那样成本低些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是的,我考虑的是万一一定要隔离的话,还是转换成数字信号,那样成本低些 ...

如果有需要,可以用线性光耦隔离信号

网友F:
再加屏蔽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再加屏蔽线!…

那么问题来了…………
其实我也想过加屏蔽线,但是我对这个方面一窍不通,不知道屏蔽线是接大地还是接哪里,单端接地还是两端接地

网友F:
额!…一端接信号流出地!另一端悬空!引线尽量剥短!

网友G:
采样地方加单片机用232通讯更可靠

网友H:
长距离模拟信号很容易受干扰,最好方法是就近用单片机采样后,用数字信号传递,抗干扰很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是我们机床上用的,电位器是特制的,主要采集该电位器处于何种位置,所以采集的是电压信号,而 ...

既然是电压信号,传输距离过长,有压降,且要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