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一拖四的芯片

楼主(2015-01-28):
请问谁知道现在USB一拖四的芯片名称

网友A:
老早之前用过CY67300

网友B:
usb   hub   芯片啊,各大公司应该都有吧。用google搜索一下。

楼主:
嗯,打算用CY的

网友C:
usb   2.0的hub   ,推荐cy7c65640

网友D:
http://china.cypress.com/?id=183&pagenum=all#parametric
这里面有CY usb hub型号

网友E:
不知道楼主需要什么样的USB 1拖4设备。

如果只是简单的USB HUB,就用CY7C65630或者CY7C65640A

楼主:
需要实现USB Host功能呢?

网友E:
就需要用CY7C67300了!

楼主:
好的,知道了,结贴了

网友F(2016-01-21):
我用的  fe2.1s  需要原理图吗

网友G:
不错,不知道楼主能分享下不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老早之前用过CY67300

正解,这个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