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X6 reboot问题紧急求助

楼主(2015-01-28):
mx, boot, hz, ck, HC
各位高手好,小生近期开始学习MX6这款CPU的开发,使用的是Variscite的SOM模块及开发板,安卓版本为4.2.2版本,在开发板上编译测试正常,目前自己设置的板子使用同样的SOM和代码,在调试的时候和之前有个帖子提到的一样,反复重启,从SD卡启动和从NAND启动出现问题的位置一样。

打印信息如下:
init: cannot find '/system/etc/install-recovery.sh', disabling 'flash_recovery'
root@android:/ # ehci_fsl_bus_suspend begins, Host 1
ehci_fsl_bus_suspend ends, Host 1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hci_tty): allocated 248, 0
android_usb: already disabled
android_usb: already disabled
mtp_bind_config
warning: `zygote' uses 32-bit capabilities (legacy support in use)
alarm_set_rtc: no RTC, time will be lost on reboot
request_suspend_state: wakeup (3->0) at 15745972671 (1970-01-02 00:00:03.708840334 UTC)
cpufreq_interactive_input_connect: connect to ADS7846 Touchscreen
eth0: Freescale FEC PHY driver [Generic PHY] (mii_bus:phy_addr=1:07, irq=-1)
ADDRCONF(NETDEV_UP): eth0: link is not ready
acc_open
acc_release
ehci_fsl_bus_resume begins, Host 1
ehci_fsl_bus_resume ends, Host 1
ehci_fsl_bus_resume begins, DR

//开始重启
U-Boot 2009.08.02-00698-g188d8b8 ( 1?.19 2015 - 02:30:16)

CPU: Freescale i.MX6 family TO1.2 at 792 MHz
Thermal sensor with ratio = 180
Temperature:   45 C, calibration data 0x5714df69
mx6q pll1: 792MHz
mx6q pll2: 528MHz
mx6q pll3: 480MHz
mx6q pll8: 50MHz
ipg clock     : 66000000Hz
ipg per clock : 66000000Hz
uart clock    : 80000000Hz
cspi clock    : 60000000Hz
ahb clock     : 132000000Hz
axi clock   : 264000000Hz
emi_slow clock: 132000000Hz
ddr clock     : 528000000Hz
usdhc1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2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3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4 clock  : 198000000Hz
nfc clock     : 24000000Hz

网友A:
楼主,你试着把有线网络的驱动去掉看看,  [*]   Ethernet (10 or 100Mbit)  --->
eth0: Freescale FEC PHY driver [Generic PHY] (mii_bus:phy_addr=1:07, irq=-1)
ADDRCONF(NETDEV_UP): eth0: link is not ready
我感觉跟你的有线网络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试着把有线网络的驱动去掉看看,
  •    Ethernet (10 or 100Mbit)  --->
    eth0: Freescale FEC P ...

  • 因为单板是在调试中,以太网这部分确实没有就绪,反复测试过程中也有跑起来的时候。昨天测试发现每次都是在电流升到最高的时候突然重启,重启的时候,电压源施加5V电压,电流升到1.2A以上,是不是可能跟系统供电能力有关。因为是用的som实现功能,启动时电流比较大,是根据SOM的规格提到的最大电流3.3V1.2A设计的,PMC供电能力是1.4Amax。请教下,由于我的设计只用到了以太网,USB,LCD这些,是否可以禁止一些启动项,降低启动电流测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单板是在调试中,以太网这部分确实没有就绪,反复测试过程中也有跑起来的时候。昨天测试发现每次都是 ...

    楼主,至于你说的电流太大的问题,你可以跟开发板对比下。我建议你去掉内核里的以太网驱动支持,重新编译内核,烧写下试试看。不过就算以太网没正常工作,系统应该一直停留在android动画显示的那个地方,也不会直接重启。
    (Device Drivers  --->
  • Network device support  --->
  •    Ethernet (10 or 100Mbit)  --->  )
  •  楼主| wuzh1984 发表于 2015-1-29 18:34 | 显示全部楼层
引用 网友A:
    楼主,至于你说的电流太大的问题,你可以跟开发板对比下。我建议你去掉内核里的以太网驱动支持,重新编译 ...

    感谢兄弟的关注。已经找到原因验证了。SOM的主电源为3.3V,单板PMU供电也为3.3V,后来查明确实是因为电源的问题。用电源设备单独对SOM供电,测试发现设置在3.3V偏3.2V的时候会反复重启,电源输出在3.3V偏3.4V的时候就一直正常。每次重启的那个位置是电流最高值,达到1.1A,但是我的PMU供电能力是满足的,最大提供1.4A。问题就在于运行到这段的时候,功耗变大,把电压拉低了一点点,就不能满足了。现在准备把SOM的电压设置为3.4V解决问题。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就好,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讨论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就好,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讨论哈~~

    其实电压跌落是瞬间电流过大,把DC-DC输出电压拉低了,导致SOM重启,实际是在班上加大SOM_3V3的输出钽电容值实现缓冲解决,后面为了稳定器件,考虑更换更大电流的DC。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电压跌落是瞬间电流过大,把DC-DC输出电压拉低了,导致SOM重启,实际是在班上加大SOM_3V3的输出钽电 ...

    欢迎楼主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讨论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