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中央对齐模式的更新事件的问题

楼主(2015-01-28):
  TIM1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C;
  TIM1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CenterAligned1;
  TIM1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72000000000/(2*15000);
  TIM1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2; //设置死区时间和数字滤波器时间。DTS
  TIM1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REP_RATE;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1_TimeBaseStructure);

时基是这样设置的,请问更新事件的频率是多少?我算出来是30KHz,但之前师兄算是15KHz,现在也不好交流了,所以问问大伙,应该是多少,不知我有没有遗漏没注意到的地方。

网友A:
更新频率和REP_RATE有关的

网友B:
能通过编译么?

网友C:
更新的时间一般有二处。一处是是过0,另一处是过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新的时间一般有二处。一处是是过0,另一处是过峰。

向上计数和向下计数溢出的时候产生更新事件,那就是30K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