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N沟道晶体管

楼主(2015-01-28):
麻烦帮忙分析一下图中晶体管作用,图见2楼

楼主:
5V是为了把电位抬高么

网友A:
这是用3.3V回路去控制5V回路。

网友B:
LEVEL SHIFTER 电平转换

网友C:
开关电路!…

网友D:
I2C总线嘛?! 数据线与时钟线不工作时,5V, 靠右边上拉。 有需要发生通信时,N管开启,传输时钟与数据。

网友E:
双向电平转换

网友:
有点浪费

网友F:
浪费?怎么说?

网友G:
电平转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