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改正之后

楼主(2015-01-28):
各位大神看看还有什么错误(把顶层和底层的铺的铜删掉了,这样看起来更清晰)

网友A:
个人认为 走线不应该出现锐角或者是直角走线。

网友B:
MCU的晶振太远,去耦电容也太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 走线不应该出现锐角或者是直角走线。

信号线我都注意这一点了,只是有些电源线是直角或锐角,影响应该不大吧。直角或锐角是不是只是影响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U的晶振太远,去耦电容也太远了

把这两个晶振和对应电容都放在bottom layer还是bottom overlay?

网友C:
第一次化成这样不错了,对于粗线的过孔还有一种更好的方式就是多个小过孔,代替一个大过孔

网友D:
走线尽量短,不要刻意追求整齐美观而走长线,晶振放在TOP层芯片左下角,一般晶振距芯片低于5MM

网友E:
J1 是外接直流电源的插孔吧,你看看是不是丢了几个线,还是你没画完截得图

网友F:
引用 网友B:
MCU的晶振太远,去耦电容也太远了

嗯,确实可以改进

网友G:
芯片的滤波电容没靠近电源管脚,电源输入输出位置,滤波电容没有放对。

网友H:
个人建议:左边的某些线可以调整一下,晶振的引线应该尽可能短且粗。

网友:
一个字垃圾:lol,,

开玩笑已经很不错了第一次画成这样

网友I:
直角和锐角选一个的话还是直角吧

网友J:
看上去像卖的开发板

网友K:
晶振离IC太远,容易产生寄生干扰

网友L:
好像有很多没完成,如J1 S1 S2等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好像有很多没完成,如J1 S1 S2等

我知道,大神们是不是布线时把地也连起来,然后铺铜,,我这里布线时省略了连接地线,铺铜时让所有的地和铜相连,听说这样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化成这样不错了,对于粗线的过孔还有一种更好的方式就是多个小过孔,代替一个大过孔 ...

为什么要用多个小过孔代替大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走线尽量短,不要刻意追求整齐美观而走长线,晶振放在TOP层芯片左下角,一般晶振距芯片低于5MM ...

为什么是左下角?距离我已经改了 该到了芯片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E:
J1 是外接直流电源的插孔吧,你看看是不是丢了几个线,还是你没画完截得图 ...

地线我没连,到时候铺铜

楼主:
引用 网友G:
芯片的滤波电容没靠近电源管脚,电源输入输出位置,滤波电容没有放对。

能说的具体一点吗?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个人建议:左边的某些线可以调整一下,晶振的引线应该尽可能短且粗。

为什么要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一个字垃圾,,

希望被说垃圾,那说明你可以帮我改好多错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直角和锐角选一个的话还是直角吧

有的地方直角或者锐角,要不就是改成弧状 你也太难啦。为什么选择用直角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上去像卖的开发板

只求加工出来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晶振离IC太远,容易产生寄生干扰

改了

网友N:
晶振的太远,
DC查头没有地线,

网友O:
不知道是不是看错、有些过孔太小了把?不过发过去制版那边他会提醒你的

网友P:
看起来问题有点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是左下角?距离我已经改了 该到了芯片附近。

芯片左下角,芯片引脚在那,注意晶振下不要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P:
看起来问题有点多。

都有什么问题

网友E:
感觉还不错,ls提的晶振,滤波电容建议不错的

网友Q:
多画,多打板,多试试功能,并把问题一一解决,寻找更好的方法,慢慢就变老手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用多个小过孔代替大过孔?

大过孔无法过孔盖油啊 而且影响响度  等等吧  还是多个小的好一些

网友L:
等你完成再说

网友R:
布局有点问题,主芯片位置不太合理,而且晶振离太远,电源走线方向也没有控制好,感觉整体为了布局的美感而牺牲了可靠性

楼主:
引用 网友R:
布局有点问题,主芯片位置不太合理,而且晶振离太远,电源走线方向也没有控制好,感觉整体为了布局的美感而 ...

主芯片位置怎么放才合理?晶振已经调近。电源走线方向应该是怎样的?
哈哈,您能说一下如何改吗,不要只提错误,我还是菜鸟,请多指教!最后我第一次做板只为能用,没有去追求美感。

网友S:
1)电机控制板子么?编码器可以直接这么做不需要单端差分处理?还是已经处理过了啊。。
2)自己调试的话,是不是可以考虑不用JTAG而是用SWD?
3)电源略乱..有些去耦电容感觉是为了把原理图里所有的去耦电容都放上,而不是需要放而放
4)RESET这是跨越千山万水啊。。。
5)具体的,J1 S3位置调换可能好画一点;5V端子是否留在输入侧好点;3.3V的排针看能否放在板子边上;R1左右方向换一下可能好点
6)主控往下放可能好点;
7)U4是232吧?这种封装好买么..(X宝肯定无压力)
8)最重要的,亲,马上过年了,赶紧发出去做吧..再不发就得过完年回来弄了..不自己吃亏是不可能学东西的..
(同菜鸟..但这个要是拿给我老师看的话可能会被批..但是,好使的板子都是从不好使的板子里一点一点改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1)电机控制板子么?编码器可以直接这么做不需要单端差分处理?还是已经处理过了啊。。
2)自己调试的话, ...

谢谢大神的耐心讲解,感谢感谢,证照着你说的改。

网友T:
这些间距啊,过孔大小啊,确定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