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中断标志位清零为什么是写1而不是写0 ?

楼主(2015-01-28):
(无正文)

网友A:
读了以后照着写回去就可以了,不用再改一次数据。这个各家有各家的做法,有的就是写0清除,不一而论

网友B:
如果是10多个状态标志在一起,你只操作其一个或几个,你说是写1方便,还写0。你大可不必纠结写的是什么。在这里,内部电路本身不是写数据,而只是一个清除操作。就如同触发器的清0操作一样, 至于这个触发器清0端输入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我想你不会纠结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