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面试遇到的两个超难题,高手发挥下让本人涨涨姿势吧

楼主(2015-01-28):
1.设计一个软开关机电路,同一个按键,按一下开机,长按关机
这个题目是做医疗仪器的一家公司出的,话说月薪15K+吧,我失去凑热闹的:D

2.设计一恒流源,7-20V输入,5v/500ma输出,不能用IC设计。

答案应该很多,高手发挥下让本人涨涨姿势吧!!

网友A:
不可能同一时间又稳压又恒流,除非负载固定为10Ω,

网友B:
呵呵,到处见人说恒压恒流···唉~~

是啊,恒流源只能说恒流限压,不能叫恒流恒压;现在还有种叫恒功率。。。

网友C:
针对第一个问题,解决方案是RC充电,二个比较器加组合电路即可,第二个问题,用431就能恒压输出,或恒流输出,二者选其一。或用稳压管射随输出,如果要形成闭环控制就用分立元件搭误差放大器即可。

网友D:
无聊帮你画下吧

就是一个计时器就行了啊,那个软件问题
只是你的是硬开关机,楼主要的是软开关机,哈哈
不错哦

网友:
其实这两个问题还是能检验一定水平的

网友E:
功耗有点大。。。这个确实是软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无聊帮你画下吧

没看懂怎么开机的

网友G:
第一题,后面接个MCU成本跟搭个电路相当。前提自己写程序。

网友G:
恒流了又恒压估计是考脑筋急转弯。指出错误

网友H:
现场直接画出来是高手,实际工作知道思路然后google就行了

网友I:
请问下这个怎么开机的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请问下这个怎么开机的啊?

按键,Q3基极有电,Q3导通,Q2基极经过100欧姆拉低,Q2导通,MCU控制KEY_CTRL高,设备开机状态

网友K:
没想通关机原理。请教、

网友L:
这里1的方法似乎都不对,应该是+电源接按钮,接电阻,接地。CPU只要检测按钮和电阻之间的电位即可判断按钮是否按下,再根据按下的时间长短判断是开还是关。如果要省电,另有电路。

网友M(2015-02-27):
引用 网友K:
没想通关机原理。请教、

按键按下,KEY_OK检测到高电平,KEY_CTRLl输出低电平,关机。

网友N:
哪位高手能讲讲5楼第二个图中中间那个三极管的作用吗?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那个加那个三极管的目的。

网友O:
这两个问题感觉很奇怪,,,第一个既然叫软开关,,,干嘛还要电路,直接vcc-按键-IO口然后判断按下时间的长短,,,第二个是可调的?5v/500ma是指最大5v,最大500ma吗

网友P:
看明白了,基本上都是一个P管当输出管,一个N管做开关管,按钮+电容或单片机作为控制源或触发源。

网友Q:
第一个题,需要多少静态功耗来做?给几个uA,给你弄个4-6脚的单片机来做就是了,出题不说功耗成本要求,我提出了,就给我20k好了。第二个题呢,直接把出题的下课了,你去顶他的岗位就可以了。

网友R:
第二题应该说的是恒流源开路输出的最高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N:
哪位高手能讲讲5楼第二个图中中间那个三极管的作用吗?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那个加那个三极管的目的。 ...

输出限流,过流保护。

网友S:
短按开机,长按关机,造,MCU检测就行了,搞那么复杂干嘛呢??

网友T:
这个也15K+,太简单了

网友U:
这个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D:
无聊帮你画下吧

第二个图的中间的三极管的用处能讲解一下吗?谢谢

网友V:
21家的网友以前发的

网友W:
过流保护吧?…

网友X:
第一题,实际上就是一个翘翘板电路,长按和短按就出来了,有那么麻烦吗
第2题,上面已经有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V:
21家的网友以前发的

这个也可以,不过面试官跟我讲了下当时,用到两个IO口,没有电容

网友Y:
你是指主开关管右边那个NPN吗?
个人认为5楼是这么个初衷:
当电流足增大时,该三极管BE极之间的采用电阻的压降增加到能使NPN三极管BE正偏,该三极管导通,于是乎主开关管的基极电压限制在输出电压U0+0.3V的样子,这样主开关管的BE失去正偏而截至。

有不同意见欢迎拍砖!

网友Z:
引用 网友Q:
第一个题,需要多少静态功耗来做?给几个uA,给你弄个4-6脚的单片机来做就是了,出题不说功耗成本要求,我 ...

如果用单片机的话那就含简单啊,为啥要用那些电路呢。纽扣电池,4-6脚单片机加PMOS不就搞定了么。

网友Q:
引用 网友Z:
如果用单片机的话那就含简单啊,为啥要用那些电路呢。纽扣电池,4-6脚单片机加PMOS不就搞定了么。 ...

你成本做得过单片机么?

网友AA(2016-02-29):
你好,图中的二极管D1和D2(1N4148)在这里有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AB(2016-12-21):
引用 网友AA:
你好,图中的二极管D1和D2(1N4148)在这里有什么作用?谢谢

防止电流倒灌

网友AC:
无回帖,不论坛

网友AD:
第一题可结合便宜的单片机机,第二题没接触过,所以只能拿一半的工资

网友AE:
引用 网友D:
无聊帮你画下吧

第一个图感觉有问题,好像比不按的时候  也输出高

网友AF:
引用 网友AE:
第一个图感觉有问题,好像比不按的时候  也输出高

不按是不接地的,仔细看。

网友AG:
分立元件搭的单键开关机电路我目前知道的有三种结构,加上电阻电容mos最简单的也要9个元器件,算上贴片费用成本大于6毛。实际上用个单通道触摸是最省事。

网友AG:
5v/500ma后面要是允许加二级恒压电路也是能实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