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控制伺服电机的最佳方案

楼主(2015-01-28):
现在有个方案请大家提意见,就是如何控制伺服电机。
目前控制运动有个伺服电机,伺服电机是富士的,伺服电机自带编码器,配富士伺服驱动器。
2个电机400W,控制旋转运动,1个电机700W控制升降运动。
升降运动的负载重量大约在200斤左右,旋转的轴半径在700mm,重量大约在50斤左右。
控制精度升降1mm,旋转0.5mm。
升降运动电机配减速箱,旋转运动电机配减速箱。

控制伺服用的脉冲信号和对伺服编码器的反馈计数等用什么芯片控制好呢?

用FPGA好吗?还是用其他专门的MCU芯片?

请指导下。

楼主:
请大家给点建议和方案。

网友A:
按道理开环精度也够了,配合零位,如果没法经常回零那就要复杂些了,速度不快51也能实现

网友A:
这机械机构有些庞大,有些难整,再就是不会是三个电机之间有关联吧

网友B:
找些数控机床电机驱动部份电路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道理开环精度也够了,配合零位,如果没法经常回零那就要复杂些了,速度不快51也能实现 ...

用51做?怎么产生那么多驱动伺服的脉冲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械机构有些庞大,有些难整,再就是不会是三个电机之间有关联吧

升降和旋转没有任何关联。

楼主:
减速比方案是:伺服电机连接减速机,减速机减速比90,减速机在连接自己加工的齿轮减速,齿轮减速比4.5.
升降速度每秒20mm。旋转速度每秒1.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械机构有些庞大,有些难整,再就是不会是三个电机之间有关联吧

减速比方案是:伺服电机连接减速机,减速机减速比90,减速机在连接自己加工的齿轮减速,齿轮减速比4.5.
升降速度每秒20mm。旋转速度每秒1.5度。

网友A:
那还是用运动控制卡嘛,我没用过

楼主:
有人能说下嘛,产生给伺服控制器的脉冲是用FPGA好呢?还是用STM32好呢?  或是还有其他专用伺服驱动脉冲芯片吗?

网友C:
根本没技术含量,用什么都可以。就是给几个脉冲。

楼主:
肯定用啥都能做是给几个脉冲,并且计数返回的脉冲,但应该会有种最经济合适的方案吧。
也有个对计数反应和计算的速度啊。

网友D(2017-05-04):
用哪个都可以  就是些脉冲

网友E(2018-08-10):
Ethercat伺服电机驱动器软硬件技术资料
N系列伺服驱动器支持Ethercat以太网通讯协议,支持多圈绝对值编码器,可以进行复杂的多轴伺服并联高速协同控制
N 系列伺服驱动器产品高性能中小功率的交流伺服驱动器。该系列产品
功率范围为 100W~7.5kW,采用以太网通讯接口,支持 EtherCAT 通讯协议,配合上位机可实现多台伺服驱动器联网运行。
提供了刚性表设置,惯量辨识及振动抑制功能,使伺服驱动器简单易用。配合包括小惯量,中惯量的 20 位增量式编码器的高响应伺服电机,运行安静平稳。
适用于半导体制造设备、贴片机、印刷电路板打孔机、搬运机械、食品加工机械、机床、
传送机械等自动化设备,实现快速精确的协同控制。
可以分部转让的部分包括: 软件设计(原代码或者执行程序), 电路设计图纸,元器件清单,相关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