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Nucleo虚拟串口无法使用,外接串口电路修改

楼主(2015-01-29):
拿到Nucleo STM32F411始终无法成功安装虚拟串口,网上的很多方法都尝试了,无解。手上正好有USB转串口,懒得在折腾了,索性就用这个外接串口吧。
可以使用外接串口的过程也是很曲折的。
首先看到板子上写了"TX/D1","RX/D0",然后就直接把串口线接这两个管脚(当然肯定共地了),发现不行。然后就上mbed不停的找别人的工程,发现都不行,无奈只有看电路图了。

发现串口和ST-Link的串口相连了,突然想到虚拟串口的数据应该就是从这个地方传过去的。立刻把SB13和SB14给断开了,以为这次肯定能成功了,信心满满。结果总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不行,不能泄气,继续看原理图,突然又发现新大陆了!!

D1,D0原来和串口是断开的

D1,D0原来和串口是断开的

SB62和SB63没有焊电阻,也就是说TX/D1,RX/D0原来和串口是断开连接的,赶紧焊上。刚才从SB13,SB14焊下来的两个0欧电阻已经扔了,也懒得在拿新的焊上了,直接焊锡把SB62,SB63短接吧。焊完,接好线,OK成功了。
总结:焊掉SB13,SB14,短接SB62,SB63,TX/D1和RX/D0接上外接串口就OK了。

网友A:
是一种办法,但是更重要的是装好驱动,啥都不用改就能用串口2了

网友B:
驱动装不好估计你电脑系统是精简版的........

网友C:
虚拟串口是STLINK那边的TX/RX吧?不是目标MCU那边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虚拟串口是STLINK那边的TX/RX吧?不是目标MCU那边的吧?

用到虚拟串口你就把STLINK看作是一个USB转串口就行了,连接方式是:PC <------USB连接-------> ST LINK(USB转串口) <--------串口连接---------> MCU。我把硬件改了之后连接方式是PC <------USB连接-------> USB转串口(CH341) <--------串口连接---------> MCU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到虚拟串口你就把STLINK看作是一个USB转串口就行了,连接方式是:PC  ST LINK(USB转串口)  MCU。我把硬 ...

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它的虚拟串口可以和STLINK同时使用的。正常它不和MCU相连,但可以很方便的用杜邦线连接。为什么还要另外用一个USB串口适配器呢。。。。。。。

网友C:
难道是因为驱动装不上?那直接无视它就可以啊。。。。。。MCU直接连其他USB转串口不需要改电路的吧。。。。。。因为它本来就没有连起来

网友D(2015-10-13):
楼主,我遇到一个问题  不知道跟你的是不是一样  我从官网下载的串口DEMO,每一秒到USART打印信息到PC,结果打印信息是从STLINK中打印出来的,请问什么原因,如果方便可以加我Q吗  707829291

网友E:
这个驱动我的也一直装不了不知道是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