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51,使用code定义数据,一个int类型的数据占用几个字节

楼主(2015-01-29):
我在用c51时,用code定义了一个数组,类型为int,发现每增加一个数,编译后程序大小增加了6个字节
#define sj_n 2          //预设组数据大小
unsigned int code        sj_data[sj_n]={//预设数据
7001 ,7002
};
编译后:
Program Size: data=105.1 xdata=53 code=5258

#define sj_n 1          //预设组数据大小
unsigned int code        sj_data[sj_n]={//预设数据
};
编译后:
Program Size: data=105.1 xdata=53 code=5252

两次编译前后就是多了一个数据,但是code产生了6个字节的变化,求解释,int数据本身是占用两个字节,这里怎么占用了6个字节,

网友A:
int变量始终是2字节。
多出来的是代码的变化,访问code区使用movc指令,访问data区是mov指令。指令长度不一样

楼主:
如果我定义一个数组,有100个数,那就要占用600字节的空间,有设么方法可以减少空间占用吗

网友B:
一般肯定是2个字节,可能跟程序访问方式有关。

网友C:
放在DATA区看看;

楼主:
经过尝试,如果把数据放在.c文件里定义就没有问题,一个数占用2个字节,放在.h文件里就是一个数占用6个字节,

网友D:
同意2楼,是用MOVC指令。多用字节。

网友A:
楼主可以贴一下代码,这样好分析

网友A:
之前没有仔细看1楼说明,不好意思。
当你使用数组之后,访问变量方式和独立变量不同。数组需要通过movc a+dptr这样的指令,独立变量可能就是简单的movc @pc一类指令。详细的结结果楼主可以看看编译器生成的汇编代码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经过尝试,如果把数据放在.c文件里定义就没有问题,一个数占用2个字节,放在.h文件里就是一个数占用6个字节 ...

可能它在多处为相同名字的变量分配了存储。
这应该是错误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