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助!!! 哪款编程软件可以看到汇编代码?

楼主(2015-01-29):
AVR单片机的哪个编程软件可以看到汇编代码啊?

网友A:
这个一般都可以

楼主:
那问一下 Atmel Studio6.0在哪里看汇编啊,找了半天没找到啊。。

网友A:
点那个三角形,进入调试状态。有汇编窗口可以看代码! 也可以在任意C代码的地方,点鼠标右键,在菜单里有看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