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3 GPIO 電壓範圍

楼主(2015-01-29):
晶片型號:M453VG6AE
1.若Vdd=Vddio=3.3V狀況下,我將GPIO設為OD模式,可外接提升電阻到5V,然後將此GPIO當作5V電位的輸出腳嗎?
2.若Vdd=3.3V, Vddio=5V時,只有PE.8~PE.13具有5V輸出入能力嗎? 若腳位數不足,可有補救辦**
3. 何種情形下SPI0,SPI1也可驅動5V周邊?

网友A:
io是3.3v的话,最好不要给5v的电平

网友B:
IO的输出能力可以使用三极管放大。

网友C:
一般的如果3.3V的IO和5V的链接的话,中间加一电阻

网友(2015-02-28):
用个小电阻和稳压管就可以串联了

网友:
低压空高压,用三极管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