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用示波器测量模拟信号时候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5-01-29):
板子上有一个模拟视频信号,用AD转换之后,再给单片机处理。

现在的现象是:
1. 上电后, 有模拟信号出来,但是经过AD转换之后,单片机不能识别这个信号。
2. 后来用示波器探针连接这个模拟视频信号,示波器的探针的地端连接板子的地信号,进行测试.
   发现:
   - 振幅比预想的略微偏小一点。
  - 如果用示波器量这个模拟视频信号几秒钟之后,单片机就能识别了;如果不量着的话,就一直不能识别。
  - 如果示波器的探针的地端不连接板子的地信号,那么无论量多久都不行,单片机识别不了。
感觉在示波器(连着板子的地)测量这个模拟信号的时候,会改善信号质量。

以上现象是什么原因导致? 接上示波器的时候相当于接了一个怎样的电路? 电路上应该做什么改善? 请大家帮忙指点下吧。

网友A:
把板子的电源系统画出来。

网友B: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不过估计有几方面的可能性。
示波器输入电容(数字示波器好象只有10p)的影响;
接地的影响,通过示波器的地线连接,让板子有了接地线,改善了信号质量;
焊接质量问题,接触不好,但示波器探头的压力正好让信号得到了完全的连接了。

很奇怪你的 ADC 是个什么算法,这么奇怪?

网友C:
模拟输出对地接个100p电容试试

网友:
是不是对地处理的有问题,是不是浮地了啊

网友D:
示波器接上后帮你滤波和实现视频的屏蔽输出端接地了吧。

网友E:
是不是电流输出,缺少负载?没看电路,瞎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