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求助:430如何与8位MCU通讯?

楼主(2015-01-29):
求助大神,想用msp430实现按键扫描,avr 8位MCU实现数据控制处理等,请问如何方便简单的实现,uart吗?在线等

网友A:
uart、SPI都可以。
两颗MCU,你做的复杂化了。

网友B:
最简单就属UART了,不过LZ也玩双核?

网友C:
一个片子不就搞定了。

网友D:
usart,spi等串行总线方式即可,一次传8位

网友E(2015-03-28):
                 北京长实拓展电子有限公司
本公司主营TI. NXP. IR. ON. SiLicon                                                                                                    等著名世界品牌产品。
MSP430F一系列TI储存芯片 微控处理器
MSP430F149IPMR MSP430F5438AIPZR MSP430F5438IPZR等。
C8051F 一系列SILICON 单片机 微控处理器
C8051F020 C8051F120 C8051F340 C8051F040等
LPC一系列NXP单片机
LPC2132FBD64 LPC2134FBD64 LPC2214FBD144
LPC2378FBD144 LPC2292FBD144等一系列供应
专营:低压差 基准源 三 五 七端稳压 二三极管 场效应 快恢复 肖特基二极管 可控硅 达林顿 整流桥 TVS管 光藕 MAX AD 集成电路
                   北京长实拓展电子销售:陈冬锋
                                     QQ:2850327057
                      电话:15711002528,13641144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