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AR for ARM 程序无法下载仿真

楼主(2015-01-29):
昨天调试程序,突然IAR不能用了,一点下载仿真就弹出这两个窗口,求大神帮忙解决~重装了IAR也没用:Q

网友A:
这是我没连接下载器的时候提示NO MCU DEVICE,然后点确定后出现的提示窗口,你看看对应目录的里你的对应的器件的flash文件是否完好?

网友B:
可能是你仿真器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你仿真器问题吧;

换了一个还是这样

网友C:
楼主是否使用的是jlink呢,如果是,可以用jflash试一试,如果是stlink, 可以用st-link utility烧录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