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k created 占用了4096字节的RAM

楼主(2015-01-29):
    Module                 ro code  ro data  rw data
    ------                 -------  -------  -------
    Linker created                       39    4 096
----------------------------------------------------
    Grand Total:            60 456    3 004   34 827

link created 占用了4096字节的RAM,谁知道可能是什么引起的吗? 是不是使用了标准库文件,标准库文件用到了4096字节的ram?

楼主:
我把所有的标准库都注释掉了,但还是有
*******************************************************************************
*** MODULE SUMMARY
***

    Module                  ro code  ro data  rw data
    ------                  -------  -------  -------
D:\111\weeg_dtu30\weeg_dtu30\Debug\Obj: [1]
    HW_CDMA_CM320.o           6 544      662      754
    HW_CDMA_EM200.o           3 524                 1
    HW_CDMA_EM310.o           4 452                 1
    HW_CDMA_MC323.o           4 072      144        1
    HW_CDMA_MG323.o           5 124      228        2
    HW_CDMA_MU609.o           4 836      128        1
    HW_uart0_0.o              3 664       16       14
    I2C_16.o                  2 136
    MX25L80xx.o               1 556                 1
    MeterParse.o                         388      672
    SD2203.o                  2 656        8        8
    comm_parse.o              7 032        8
    common.o                    758      596
    main.o                   18 532      547    8 031
    misc.o                      156
    startup_stm32f10x_hd.o      596
    stm32_RCC.o                 460
    stm32f10x_adc.o             486
    stm32f10x_flash.o            60
    stm32f10x_gpio.o            192
    stm32f10x_iwdg.o             56
    stm32f10x_rcc.o             752       20       20
    stm32f10x_tim.o               8
    stm32f10x_usart.o           520
    system_stm32f10x.o          348
    time1_int.o               1 040                 7
    uart0.o                   2 448       46    2 362
    -------------------------------------------------
    Total:                   72 008    2 791   11 875

command line: [2]
    -------------------------------------------------
    Total:

dl7M_tln.a: [3]
    atoi.o                        8
    errno.o                      12        4        4
    exit.o                        4
    low_level_init.o              4
    memcpy.o                     12
    memset.o                     20
    rand.o                      224      140      140
    srand.o                      32
    strstr.o                     44
    xstoul.o                    412
    xtls.o                        2
    -------------------------------------------------
    Total:                      774      144      144

m7M_tl.a: [4]
    DblAdd.o                    232
    DblCmpLe.o                   46
    DblDiv.o                    582
    DblMul.o                    418
    DblSub.o                    384
    DblToFlt.o                  144
    DblToI32.o                   76
    FltAdd.o                    132
    FltCmpEq.o                   28
    FltCmpGe.o                   36
    FltDiv.o                    252
    FltMul.o                    216
    FltSub.o                    230
    FltToDbl.o                   78
    I32ToDbl.o                   44
    I32ToFlt.o                   50
    -------------------------------------------------
    Total:                    2 948

rt7M_tl.a: [5]
    ABImemcpy_unaligned.o       118
    ABImemset.o                 102
    cexit.o                      10
    cmain.o                      26
    copy_init3.o                 46
    cstartup_M.o                 12
    data_init.o                  40
    memchr.o                     88
    memcmp_unaligned.o           98
    strchr.o                     22
    strlen.o                     54
    zero_init3.o                 34
    -------------------------------------------------
    Total:                      650

shb_l.a: [6]
    exit.o                       20
    -------------------------------------------------
    Total:                       20

    Gaps                         26
    Linker created                        39    1 024
-----------------------------------------------------
    Grand Total:             76 426    2 974   13 043

楼主:
已找到原因,版主结贴吧。

楼主:
是linker文件分配的。预留堆栈用的空间。

楼主:
这个问题折腾了我2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找到原因,版主结贴吧。

结贴应该是你的事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