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谁能帮忙分析一下 这个电路中的三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5-01-29):
(无正文)

网友A:
自动检测自收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检测自收发

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B:
发你篇**看看就明白了;
还有解释:

网友C:
这电路感觉有问题。
平时Q1的b极为高,Q1导通,max485的2、3脚为低,485可以向串口发数据。
假如串口有数据,Q1的b极会有低电平脉冲,Q1的c极有高电平脉冲(这里有问题,应该要加延时,使在串口有数据期间一直为高电平),串口向485发数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发你篇**看看就明白了;
还有解释:

版主,您发的这个**跟楼主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E(2015-04-05):
电路还是比较实用的。。。

网友F:
PDF 文件是用了一个门电路做反向控制的,跟我的一样,我是用了一个SOT23-5封装的门电路,效果比三极管的要好很多。起码高波特率下,波形好很多。

网友G(2015-05-05):
相当于反相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