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谁能帮忙分析一下这个三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5-01-29):
谁能帮忙分析一下这个三极管的作用

网友A:
控制485读写使能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485读写使能脚

能实现  自动收发吗??

网友B:
反向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向器用。

能实现  自动收发吗??

网友C:
要读485数据的话,485使能脚高电平, 要发送数据485使能脚要低电平,一般情况要读数据,保持高电平。  这个收发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楼主重复发帖了;

网友E:
这个问题可以正常工作,不过有个技术要点,RX端必须上拉电阻,要不,在高电平接收时是浮的,没有确定的电平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读485数据的话,485使能脚高电平, 要发送数据485使能脚要低电平,一般情况要读数据,保持高电平。  这个 ...

发数据的时候  不用维持低电平状态吗???

网友F:
接口的“忙”或“准备好”信号!
   或读、写使能端!…

网友C:
你发送数据高电平时,三极管导通,VCC直接10K拉低,使能位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发送数据高电平时,三极管导通,VCC直接10K拉低,使能位低电平。

要是  数据低电平    这个使能位   为   高   还是保持发送状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