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的ADCDMA问题,请帮忙

楼主(2015-01-29):
最近调试STM32F103VCT6,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现在采用ADC1和ADC3,同时采集两路波形,采集速率都配到了1.5时钟,大约1.17us。因为速度较快,所以,开启了DMA1和DMA2。结果发现,DMA1的中断速度可以达到850Ksps,但DMA3却没有那么快,测试下来大约只有DMA1通道的1/3左右。
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
最好把程序发上来看看;

网友B:
虽然说, DMA1 的优先级高于 DMA2, 但由于是硬件控制的, 在总线带宽够的话, 应该是相同的速度。
你测到的频率, 应该还跟触发 DMA 信号的频率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