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CIMX6Q-SDB RGB屏驱动支持

楼主(2015-01-29):
MCIMX6Q-SDB, L3.10.17BSP支持RGB屏吗?是否有参考屏驱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们官网提供的驱动中支持的屏的驱动都是开发板MCIMX6Q-SDB上所支持屏的驱动。如果屏不是开发板上默认支持的话,驱动是没有的,你要是使用的话,是要自己做移植的。有问题我们再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们官网提供的驱动中支持的屏的驱动都是开发板MCIMX6Q-SDB上所支持屏的驱动。如果屏不是开发板 ...

我看了一下代码里面的屏驱动,貌似是MIPI接口的。RGB接口的屏平台本身没有做过验证吗?没有参考驱动的话,移植起来还是有些困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代码里面的屏驱动,貌似是MIPI接口的。RGB接口的屏平台本身没有做过验证吗?没有参考驱动的话 ...

楼主你好,在我们官网提供的BSP中室友RGB接口屏的driver的,在driver/video/mxc下有mxc_lcdif.c。你可以参考看一下,有问题我们再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在我们官网提供的BSP中室友RGB接口屏的driver的,在driver/video/mxc下有mxc_lcdif.c。你可以 ...

以下代码是在做一个什么操作呢?        我看到很多地方都用到了fb_videomode_to_var() fb_var_to_videomode()

for (i = 0; i < modedb_sz; i++) {
                struct fb_videomode m;
                fb_var_to_videomode(&m, &setting->fbi->var);
                if (fb_mode_is_equal(&m, &modedb)) {
                        fb_add_videomode(&modedb,
                                        &setting->fbi->modelist);
                        break;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下代码是在做一个什么操作呢?        我看到很多地方都用到了fb_videomode_to_var() fb_var_to_video ...

楼主你好,能否把你代码的路径给说一下,你只贴出来代码我也不知道是哪里,毕竟BSP是由别的Team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能否把你代码的路径给说一下,你只贴出来代码我也不知道是哪里,毕竟BSP是由别的Team写的。 ...

代码路径是linux-imx/3.10.17-r0/git/drivers/video/mxc/mxc_lcdif.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能否把你代码的路径给说一下,你只贴出来代码我也不知道是哪里,毕竟BSP是由别的Team写的。 ...

我想咨询下IMX6对RGB屏IC初始化的操作是怎么实现的呢?是通过IIC 吗,参考代码里面看上去没有相关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