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求三相交流电过零点最佳采集方案

楼主(2015-01-29):
如何用单片机采集三相交流电的过零点?
一般单片机只有2个中断系统,所以用3路中断不现实!
目前打算用查询方式实现,但不知是否可靠,请教做过类似的项目的高手支招?
目前硬件好了,用电阻降压送入比较器,比较器驱动光耦,光耦输出到单片机,3路都一样,求最佳方案

网友A:
3个过零点——或——中断——查询端口是哪相申请的中断

网友B(2015-03-03):
不建议用查询方式
对应单片机, 50hz交流电每周期6个过零点,中断也不频繁.
可以共享一个中断, 并用触发类型和三个比较器结果来判断是哪个相的过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