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2片stm32f4板上高速通讯方案询问

楼主(2015-01-29):
  2片 stm32f4在同一主板上进行高速通讯,读写数据在500KB以上。串行通讯,可以选择 usart spi等,但是速度上已接近极限(其中usart 已经验证过,能够实现,但速率更高则会遇到瓶颈)。使用fpga桥接或者双口ram可以实现高速通讯,但成本上略高且复杂,我想请问的是 通过fsmc总线直接连接可以实现高速通讯吗?如果可以,是配置成什么模式,如何实现收发。另外dma 是肯定要用的,否则cpu 也不用做其他事情了。

网友A:
如果用FSMC还是需要一个桥接的元件,比如FPGA/CPLD或双端口RAM。。。。

网友A:
用SPI应该可以吧?

网友B:
用SPI接口吧;
用双口RAM也不是这么方便的;
以前做PCI通讯产品的时候,用过双口RAM;

网友C:
可以考虑两路甚至更多路SPI并行工作。

小声说一句,想要极高速度 可以考虑MII或RMII T接R R接T
不过俺目前只是设想 木有实现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