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不用外部晶振启动后的问题

楼主(2015-01-29):
  想到了一个问题,STM32不用外部晶振,程序也不对系统时钟初始化,启动后是什么样的?外挂晶振,但是还是不对系统时钟初始化,启动后又是什么样的呢?有没有人试过?

网友A:
默认用内部RC在运行的,也可以修改PLL的时钟源为内部RC,对于时钟要求不严的场合完全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用内部RC在运行的,也可以修改PLL的时钟源为内部RC,对于时钟要求不严的场合完全适用。 ...

不知道现在的芯片内部RC的精度怎么样了,我要用HSI输入pll,然后PLL输出作为系统时钟源,应用中有音频解码及输出(也就是要用到定时器),不知道效果怎么样,现在已经制板了,回来实验,希望可行啊!

楼主:
刚才看了看F10X手册,似乎理清了一些思路。
在手册中,有下面内容

楼主:
系统复位后,HSI被选为系统时钟,是因为在下面红圈部分中,SW的选择值对应在RCC->CFGR寄存器中的SW域,复位后其值为0。

网友B:
默认是试用内部晶振的;
楼主可以测试下,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默认是试用内部晶振的;
楼主可以测试下,什么情况;

经测试,不挂外部晶振,用HSI--PLL的方式,120MHZ稳稳的(这不是就可以省掉一个晶振了)!只是旧的样片竟然RCC->CFGR寄存器读写有bug,准备申请新样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经测试,不挂外部晶振,用HSI--PLL的方式,120MHZ稳稳的(这不是就可以省掉一个晶振了)!只是旧的样片竟 ...

对内部晶振的稳定度要求不高的话是可以的;
用内部晶振,做串口通讯啥的完全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