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问下各位手机数据线上亮灯怎么实现?

楼主(2015-01-29):
就是充电时显示红色,充满显示蓝色。

网友A:
你是想特制数据线?
监控电流 有就亮红 无电流蓝

网友B:
采样、放大、驱动!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特制数据线?
监控电流 有就亮红 无电流蓝

是的 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样、放大、驱动!OK?…

说的太笼统了  没法理解啊

网友B:
一点基础都没有哇?…
  你想啊!  充电时、电路应该有个特征吧!充足后还是有个特征吧!是不是?…用双色灯吧!…
   你不要告诉我:灯(LED)都点不亮吧?…

网友C:
检测电流大小

网友D:
模测电流大小是一种办法.

网友E:
随便拆一个你就会了

网友F:
1、粗略方法:通过检测充电电流大小就可以了,当电流小于多少时认为充满电。
2、如果要显示电量多少的话,还要先对电池进行容量标定SOC标定,通过安时积分计算出用电量和放电量,但这样会有个误差,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对电池进行重新标定(用电设备本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1、粗略方法:通过检测充电电流大小就可以了,当电流小于多少时认为充满电。
2、如果要显示电量多少的话, ...

谢谢

网友G(2015-02-28):
用如韵电子的CN951. 具体电路和原理说明见附件里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