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的RGB显示

楼主(2015-01-29):
imx6q-sdb官方开发板的显示屏是什么型号?imx6q-sdb支持什么rgb的显示屏?想用IMX6Q的板子上的RGB显示接口,但没有找到这块驱动,请问关于的RGB显示屏的驱动在目录的什么位置?想添加一个RGB显示,可以选什么显示屏?谢谢!!!

网友A:
具体支持什么型号不知,驱动在在driver/video/mxc下有mxc_lcdif.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支持什么型号不知,驱动在在driver/video/mxc下有mxc_lcdif.c

也就是说用什么显示屏,都要在mxc_lcdif.c里面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用什么显示屏,都要在mxc_lcdif.c里面改

具体的还是要咨询一下飞思卡尔的FAE,目前我也还弄的不是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还是要咨询一下飞思卡尔的FAE,目前我也还弄的不是很清楚

哦,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