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电源脉冲调制方案问题

楼主(2015-01-29):
由于项目需要,本人需要设计一个脉冲电源开关,将+50V的直流电源调制成+50V的脉冲电源为射频功放供电,指标要求如下:
1 脉冲周期 >1ms;
2 脉冲宽度 50us;
3 工作电压 : +50V;
4 工作电流: 10A;
5 采用TTL电平控制;
6 开关切换时间 :小于1us;
7 必须50V断电,不能断GND(只能采用高位开关)。
目前本人想到了三种方案:
方案一、 采用英飞凌的智能高位开关实现,如BST6163D,这种方案实现简单,所用的器件较少,但是无法用TTL直接控制,必须另加一个模拟开关实现控制。而且开关时间不满足要求,其中打开时间300us,关断时间550us这个延时时间太长了。

方案二、 采用专用开关驱动芯片加上MOSFET实现,目前选用的是开关芯片IRS25752,MOSFET为IRFR1205。这种方案由于驱动芯片小,不会占用太多空间,而且可以采用TTL直接驱动。而且如果这个延时时间是可以按照驱动的切换时间+MOS管切换时间计算的话完全可以满足设计时间要求(这个本人不确定是否可以这样计算)。

方案三、由于本人以前做过的28V这种类似应用中采用PMOS实现的,后来试验发现这样可以实现电源的打开和关断控制,但是不能把电源调制成脉冲电源输出(本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弄明白到底是为什么)。下面是本人采用过的电路图。已经实现了28V打开和关断的工程应用,但是试验发现无法实现电源脉冲调制。

由于本人是做数字电路和控制的,没有做过开关电源,以上是本人这两天研究所得的一点思路。麻烦各位帮我评估一下方案是否可行、能否实现技术指标要求。谢谢大家!

网友A:
此电路关闭时间太慢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关闭时间太慢了,不行

方案二的电路关闭时间也会很慢吗?有没有快的电路?

网友B:
50V的开关你起码得用100V的管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