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式整流电路为什么没有负半轴的部分?

楼主(2015-01-29):
用1N4007做了一个简易的桥式电路,接入信号后,用示波器看信号的负半轴部分并没有翻转上去,只显示正半轴部分。传感器的输出有三根,一根地线,另外两根信号线输出是一样的,所以只用了一根,接的时候,传感器的地线和信号线分别接在1和3端点,示波器探针的两头分别连在2和4端点,最后的显示是这样的,蓝色是传感器的输出,黄色是整流以后的波形,是不是哪里接错了,或者应该接地?

网友A:
不接桥 你直接示波器接传感器的输出 看看什么波形

网友B:
我对照了书本上的图,看了你示波器上的波形,发现貌似是正半轴加倍,负半轴相消,、
你3脚接信号线,正半轴流向应该是3》2》4》1》3,所以应该示波器接4,另一根接地,
个人意见,

网友B:
你可以用multiusm protues仿真下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接桥 你直接示波器接传感器的输出 看看什么波形

不接桥输出的就是里面蓝色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用multiusm protues仿真下试试看

仿真过以后才连接的电路,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输入有问题

网友B:
示波器一端接4,另一端接地,看行不行

网友B:
从你给的图上看传感器的输出时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你给的图上看传感器的输出时没问题的

我怀疑我的传感器输出不是单纯的交流,我在输出串联了两个电阻,用示波器测量其中一个电阻两端的电压,为0,但是直接测输出的两个端口就还是正常

网友C:
传感器信号是交流信号?

网友D:
1和4短路了。

网友E:
黑暗中、只有十楼的窗口是亮的!…

网友F:
怀疑是你的示波器地线与传感器地线相联接,如11楼所说,将一支二极管短路了。

网友G:
把R1加大到10K

网友H:
看电流走向,输出都是一样的

网友I:
测试方法问题。注意示波器的地会通过供电处的连线与被测系统的地直通,自己画画图就该明白为什么。

网友J:
你的输入信号有多大,要超过二极管的导通电压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