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7A的板子连不上仿真器(XDS510),连其他板子可以的

楼主(2015-01-29):
2407A的板子连不上仿真器(XDS510),连其他板子可以的
求大神指点检查板子的套路,从哪儿开始,哪儿最容易不对

网友A:
510应该是可以支持2407的吧
这个我觉得你还是要确定一下   首先  仿真器是否支持芯片
还有板子是否正常?

楼主(2015-03-31):
引用 网友A:
510应该是可以支持2407的吧
这个我觉得你还是要确定一下   首先  仿真器是否支持芯片
还有板子是否正常? ...

谢谢,最终查出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最终查出是板子的问题

你好   你是在学习还是在做产品
2407停产的风险很高    建议你使用最新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你是在学习还是在做产品
2407停产的风险很高    建议你使用最新系列 ...

恩恩,在做一个课题,现在已经改为28335了,这个性能还更好点,谢谢提醒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恩,在做一个课题,现在已经改为28335了,这个性能还更好点,谢谢提醒
...

恩  多多交流

网友B(2015-12-04):
TMS320LF2407APGES
TMS320LF28335PGEA
TMS320F2811PBKQ
TMS320LF2812PEGA
TMS320LF28035PNT
Microchip仿真器  MPLAB-Real-ICEDV244005+AC244002
长期有货 15311329509 廖 可加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