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9高速USB通讯方式有哪些?

楼主(2015-01-29):
我是STM32小白,最近想用F4把设备存储的数据通过主机USB口读出来,粗略看了一下,高速USB口与电脑连接后,USB设备可以映射成串口、存储设备,我想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工作方式?

比如,我自己开发一个上位机界面,与F4通讯,直接发命令读取数据(把F4做成私有设备,只能用上位机软件操作)。这种情况下,ST提供USB设备驱动程序了吗?

谢谢!

网友A:
要外加高速USB接口芯片的;
底层的驱动,还有上位机的驱动都要自己写;
还有就是写应用程序了;

网友B:
有一个叫做libusb的东东 是个跨平台的通用driver 性能和稳定性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