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关于FMC问题

楼主(2015-01-29):
FMC外挂SRAM,管脚配置为复用,FMC等待状态下,管脚是什么模式,求大神指点

网友A:
管脚是高电平;
模式又不会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脚是高电平;
模式又不会变;

确定是高电平吗,有相关datasheet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定是高电平吗,有相关datasheet吗

以前量过;
你可以量下看看;

网友B:
我觉得数据总线应该是高阻状态。
不过对于成组访问,手册有相关的说法:
等待管理
对于同步的NOR闪存成组访问,在预置的保持时间(DATLAT+1个CLK时钟周期)之后,需检测NWAIT信号。
如果检测到NWAIT为有效电平时(当WAITPOL=0时有效电平为低,WAITPOL=1时有效电平为高),FSMC将插入等待周期直到NWAIT变为无效电平(当WAITPOL=0时无效电平为高,WAITPOL=1时无效电平为低)。
当NWAIT变为无效时,FSMC认为数据已经有效(WAITCFG=1),或数据将在下一个时钟边沿有效(WAITCFG=0)。
在NWAIT信号控制的等待状态插入期间,控制器会连续地向存储器发送时钟脉冲、保持片选信号和输出有效信号,同时忽略无效的数据信号。
在成组传输模式下,NOR闪存的NWAIT信号有2种时序配置:
●  闪存存储器在等待状态之前的一个数据周期插入NWAIT信号(复位后的默认设置);
●  闪存存储器在等待状态期间插入NWAIT信号。
通过配置FSMC_BCRx寄存器中的WAITCFG位,FSMC在每个片选上都支持这2种NOR闪存的等待状态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量过;
你可以量下看看;

OK,非常感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数据总线应该是高阻状态。
不过对于成组访问,手册有相关的说法:
等待管理

恩,当FMC释放总线的时候,不知道FMC管脚是什么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