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个单片机,用什么方法不用AD,可以测量0-5V的模拟信号的大小,精度不能低于12位。

楼主(2015-01-29):
用一个单片机,用什么方法不用AD,可以测量0-5V的模拟信号的大小,精度不能低于12位。如果用16位的定时器,硬件怎么做呢?

网友A:
把电压信号转换成频率信号,然后计数

网友B:
用比较器做

网友C:
采用PWM输出+比较器的方法
1.单片机16位定时器输出PWM,加运放跟踪滤波,输入比较器;2.拟采样电压入比较器;3.调整PWM占空比,比较器翻转时,记录PWM值;4.查表或计算得知采样电压值。
省心的方法是从小到大,调整PWM值。要求速度的话,从中间插值,逐次逼近。试玩了,告诉我效果。

这个精度就不是那么好了

网友D:
估计只能1 to 4v,其他效果很差。

网友E:
用AD的确是方便,楼主这是要挑战呀。
记得以前看过一个老外的电路就是压频转换的。

网友F:
TI的51有带24位AD,好像可以5V输入;

网友G:
要把模拟信号变成数字,又不用AD。。。。。。。。。。。。。。。。。。。。。。。。。。。。你在想啥呢。。。。。。

网友H:
给电容充电,然后用计数器计算放电时间。就是把电压测量转换为时间测量。

要想精度高,充电时间要长,速度就慢了。还是很古老的技术,如7105,7106就是充放电技术的。可以做3位半。

网友I:
引用 网友C:
采用PWM输出+比较器的方法
1.单片机16位定时器输出PWM,加运放跟踪滤波,输入比较器;2.拟采样电压入比较器 ...

能有那么多钱,还不如买个带AD的。。。。。

网友:
使用电压频率芯片,很便宜。

网友:
或者或者电容充放电

网友J:
单片机测模拟量就叫AD,不管你用何种方式。
如果不想用内部的AD模块和外部AD芯片,可以用双积分方式对校正电容充放电来实现AD(需要用到运放和比较器),能达到很高的精度,而且选择合适的积分时间能让周期性的干扰信号自动抵消(比如工频干扰),普通万用表和数字表头大部分是这种AD原理,比用电阻网络逐次逼近式AD要慢。

网友K:
LZ的意思是,不采用ADC芯片,也不采用带ADC的MCU,外部自己搭简易的电路,实现ADC功能。要做到12bit以上,只有模拟7106之类的原理,可以用模拟比较器,但是高低限需要校准一下。输入信号也得稍微压缩一下,不要接近地电平和电源电压。我们在PID温控仪表上,大量采用类似技术,效果很好的。

网友L:
电容充放电速度不快。

网友M:
用外部搭电路的方法,成本、性能方面恐怕比内置AD的单片机更差。最近看到5V单片机STM8S003的价格只要1.2RMB,比较适合LZ。

网友N:
嗯,电容充放电要考虑气温坏境偏差,还要考电容本身参数误差,批量生产一致性较差,方法肯定有的,做出来成本未必比带AD的单片机成本低

网友O:
找一个AD的单片机不难吧,为什么要一定这么做呢?技术上还是成本上都的风险了

网友K:
不见得,MCU内部的ADC,大部分是12bit以下的,分辨率太低,温度PID控制效果差,自己模拟比较器做的,分辨率高。

网友P:
要求不高可以如上述做,要求高的话还是用AD吧

楼主:
至大家回复的,我的本意是,因为成本问题以及精度问题,不能用内部的10bitADC,这个达不到我的要求,我的要求是0-32.00V显示。用AD芯片,12位的都要10块以上,加上单片机,外围,可能要20多以上了。我们这个的显示表头控制成本在20以下,还是双路的,就是8个LED显示,这样,要求就高了,对于生产产品来说,成本是核心,是首选。上面楼上有说运放+电容,这个成本最低,2路显示,达到12位以上,可以考虑,但不知道用安规电容是否可以避免温度影响?以及精度是否能达到12bit?做过的请给个意见。

网友:
V/F转换

网友K:
引用 楼主:
至大家回复的,我的本意是,因为成本问题以及精度问题,不能用内部的10bitADC,这个达不到我的要求,我的要 ...

你输入的0-5V电压,通过电阻分压,加一个小的偏置,输出0.1-2.4V左右,接比较器的正输入,GPIO通过RC接比较器的负输入,比较器的输出接GPIO,分辨率很高,满足你3200没有问题。软件根据比较器的输出高低,来调节比较器负输入的电平,最终达到平衡。缺点是需要占用定时器,转换速度比较慢。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输入的0-5V电压,通过电阻分压,加一个小的偏置,输出0.1-2.4V左右,接比较器的正输入,GPIO通过RC接比 ...

这样可以吗?

网友Q:
办法好多的了,学习了.

网友R:
除了上面说的VFC之外,你还可以搭一个sigma-delta的ADC电路,信号接在比较器的同相端,数字电位器的抽头接在比较器的反相端,然后比较器的输出接在MCU的IO口,如果IO为高,那么反相端的电位升一级,IO为低,反相端的电位降一级,这样可以测量输入信号的电压值。
测量电容充电时间的方法,精度不高,温漂比较大。

网友S:
RC充放电啊,不过没做过的开发人员做出来的效果会很差劲,精度不准!

网友T:
没有任何问题,用比较器来搭一个类似Sigma Delta ADC(也类似 电荷平衡VFC)。

网友U:
去看一下程序匠人笔记

网友K:
二极管去掉呀,否则就不是RC低通滤波了。
最好用比较器,输出上拉,运放的输出高电平可能不够高。

网友V:
找电子秤IC生产厂家的资料看看吧。有许多带高精度AD的单片机用于电子秤,整个电子秤包邮都不到20元!

网友W:
用锁相环+计数器

ztb
方便给一个典型电路吗?

网友X:
这个需求,说白了就是自己用分立元件组一个12位AD出来。虽然能理解LZ想控制成本的心情,但我很怀疑在竞争如此充分的市场上,自己做出的东西能够比市场上现成的产品成本更低。
如果真有低成本的方法,市场上应该已经有应用该方法的产品了。除非你可以牺牲某一方面的性能(比如带宽),那么还有可能有便宜的方案。
顺便说一下,stm32f0的乞丐版只要2块出头,32位处理器外加一堆外设,自带12位ad,你可以考虑一下自己实现的话,单片机加分立元件能不能更便宜。

网友X:
另外,如果允许牺牲带宽,理论上说16倍的过采样就可以提高2bit的分辨率,从而把10bitadc当成12bit用。实际上可能没这么理想,但多牺牲一些带宽提高2bit分辨率应该是能做到的。

网友Y:
MCU自带AD采样引脚

网友Z:
此处用安规电容好。体积大、成本高、温度漂移也不小。
用C0G贴片电容。

网友AA:
直接用个ICL7107联单片机都省。

网友AB:
用压控振荡器,然后通过频率计数

网友AC:
用v/f转换设计难度会很高,我们单位有vf板,精度不知道怎么样,只知道特别容易坏

网友AD:
引用 网友AC:
用v/f转换设计难度会很高,我们单位有vf板,精度不知道怎么样,只知道特别容易坏 ...

什么原因损坏的呢?

网友AE:
LM331做压频转换,单片机计数。我们这里有个小控制器,用这个方式有好些年了。

网友AF:
引用 网友C:
采用PWM输出+比较器的方法
1.单片机16位定时器输出PWM,加运放跟踪滤波,输入比较器;2.拟采样电压入比较器 ...

思路可以,你这是要玩死他的节奏,好像现在的单片j机有带了ad

网友AG:
引用 网友AF:
思路可以,你这是要玩死他的节奏,好像现在的单片j机有带了ad

做好不易,要不带ad的卖给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