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有用过松下电机的吗,求帮忙

楼主(2015-01-29):
想让松下A5电机工作在速度模式,速度大小、方向可调,按下面图纸接线,怎么调电机都没反应,参数设置为:PR0.01=1,PR3.00=0;还有参数要设吗?

网友A:
最好找厂家的技术支持吧;

网友B:
楼主去工控论坛问问,bbs.gongkong.com里面有个运动控制版块,松下我就用过位置模式

网友C:
7脚是什么,手头没有松下资料,但是我一直用松下,而且是位置模式和速度模式转换,没有接到过12v,等下我回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