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两种接地,请大家分析

楼主(2015-01-29):
运放的两种接地,大家来分析一下各自的好坏,哪些情况下可以替换,哪些情况下绝对不能替换?

网友A:
透过电阻接GND会更好些,当然新工艺的运放直接接GND也没啥大的影响

网友B:
是不是和输入偏执电流Ib也有关系

网友C:
跟输入偏置电流有关系,是一个匹配电阻。如果运放的偏置电流很小,不足以影响运放输出则可以不用。

网友D:
现在的运放性能都很好的,直接接地就可以了;

网友E:
现在运放一般直接接地没什么问题,如果你的偏置电流有要求,可根据大小来设置一个偏置电阻

网友F:
跟信号源有关(或前级输出有关),信号源可看作电压源的话,可以不接电阻。

网友G:
Rail-to-Rail运放不能这么接,对失调电流没有作用。

网友:
其实要你自己去判断,这个跟偏至电流有关。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运放性能都很好的,直接接地就可以了;

去看一下高速放大器,对此电阻有何要求再说。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跟信号源有关(或前级输出有关),信号源可看作电压源的话,可以不接电阻。 ...

什么意思?
@zyj9490

网友I:
引用 网友G:
Rail-to-Rail运放不能这么接,对失调电流没有作用。

为何这样说?
@天神下凡

网友J:
不太明白,楼主要说明什么,其实很大程度上应该是根据实际需要设计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I:
什么意思?
@zyj9490

电压源表示内阻小,运放的偏置电流流过信号源内阻转化不了输入失调电压,同相端不必要加一个电阻要补偿那部分的失调电压。

网友K(2015-03-10):
请参考:
1.如果运放内部有补偿,此电阻可以不加
2.如果运放内部没有补偿,此电阻为平衡电组,其值等于另外一个端口对地的电阻
3.若平衡电阻选定,还要注意输入偏置电流在此电阻上引起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