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大神帮忙分析下充电电路~

楼主(2015-01-29):
想做个电源和锂电池的充电及互切换电源,查找资料,发现有的电路很复杂,自己做个了电路很简单,不知道是自己想的少了还是怎么了?下面两个电路能实现无缝转换吗?
要求4.2V电源,锂电池3.7V,输出3.3V。接外电时给电池充电给负载供电,不接电源时电池供电。

网友A:
电池和电源 互换 MOS 用P

网友A:
记得PMOS的 门驱信号 要有上下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和电源 互换 MOS 用P

楼主:
4楼电路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PMOS的 门驱信号 要有上下拉

忘记充电了,一楼那图只能互换不能充电~麻烦看下四楼的图

网友B:
嗯!…四楼可行!一楼的:两种电源均可用!…但不能充电!…

网友C:
4楼的电池如果自己有充电管理是可以的。如果没有可能破坏电池

网友D:
不行,锂电池要有保护电路。你用充电宝电路改成输出3.3V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锂电 一定要用充电IC的
否则危险
建议外部供电5V
记得MPS 有一体的芯片 切换 充电一体的  型号不记得 自己去找吧

网友E:
这样就行了,简单的电池充电器
电源有电时向负载提供输出同时为电池充电,R1、R2充电限流;电源没电时电池放电,R2放电限流;(R1+R2)阻值保证充电电流小于0.2C,R2阻值保证电池放电电流小于2C。

网友E:
骚瑞,发错图片了。

网友E:
顺便问楼主一句:DZ1和右面的D1是干嘛用的?;P

网友F:
二极管的压降会导致你充不满,最好直接短接,充电器用锂电池专用充电器,简单省钱!

网友E:
怎么就充不满了?4.2V的电源还充不到3.7V?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二极管的压降会导致你充不满,最好直接短接,充电器用锂电池专用充电器,简单省钱! ...

恩,因为要切换电源,所以不能用现成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顺便问楼主一句:DZ1和右面的D1是干嘛用的?

稳压和保护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就行了,简单的电池充电器
电源有电时向负载提供输出同时为电池充电,R1、R2充电限流;电源没电时电池 ...

谢谢啦,是不是最好还得用芯片啊。我就是感觉麻烦这样多简单,哈哈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怎么就充不满了?4.2V的电源还充不到3.7V?

3.7V锂电充满是4.2V

网友E:
引用 楼主:
稳压和保护是吗?

右边的D1可不是神马保护,而是电池放电时旁路R1,因为R1阻值较大,R2阻值较小。

网友E:
引用 网友G:
3.7V锂电充满是4.2V

我只是讨论实现的可能,具体细节需要楼主定夺,话说你不会把DZ1换大点(比如3.9V或者更大)?:lol

网友H(2015-02-28):
切换电路基本可以,把电源和电池的位置互换就可以.
你用4.2V直充方案有问题. 因为适配器输出的4.2V电压精度不是很好. 如果偏差比较大,会导致电池过充或欠充,影响电池的使用寿命.
建议使用如韵电子的CN3153,输入电压用5V,设置CN3153充电电流大于负载电流,负载直接接到电池,这个方案好处在于:
(1) 简单易用
(2)省掉了切换开关
(3)有5V输入电压时,即为负载供电,又为电池充电. 没有5V输入时,电池向负载供电
(4)没有连接电池时,CN3153作为4.2V恒压源向负载供电

网友I(2015-08-14):
请教一下  4楼的图长期处于充电状态对电池有没有影响?

网友H:
充电电路有问题.
最好使用充电芯片.
附如韵电子充电芯片CN3153技术规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