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150C8T6和GD103C8T6的SPI 有个么差别

楼主(2015-01-29):
GD150C8T6和GD103C8T6的SPI 有个么差别,GD103C8T6能用的程序,150用不了。
死在这里        while((SPI1->SR & SPI_I2S_FLAG_TXE)==RESET);

网友A:
两个用的库都不一样,所以,两者的程序是不可以通用的

网友B:
这个基本没啥差别的,,可能就是速度上的小区别的吧。

网友C:
执行的时候看能不能加一个延时的吧。。。

网友D:
库函数,包括定义的相对的管脚IO的都不一样的吧。

网友D(2015-03-07):
两者分配的管脚的是不一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