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想做浮点数加密,如何做

楼主(2015-01-29):
利用单片机采集ad的数据,然后直接加密,然后向外传输,请问该如何做

网友A:
采集的数据就是数据,你可以对该数据采用可逆变的算法传输,比如把该数据倒位后传输,或者把1变成2,2变成1,等等,最后通过通信接口,发送出去,接收后,根据约定好的加密协议,逆向解密。

网友A:
比如获得了一个数据是1021,你可以变换成,1201,或者在该数据上+1,1022,收到后再-1,或者加密是*2,解密就是/2.

网友A:
你也可以通过置换符号的方法,用*代表1,%代表5,!代表2,…代表6,(代表9,)代表0,a代表C,c代表A,等等。

网友B:
楼上的解释很到位,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可以通过置换符号的方法,用*代表1,%代表5,!代表2,…代表6,(代表9,)代表0,a代表C,c代表A,等 ...

现在正在做浮点数的加密,现在试试你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可以通过置换符号的方法,用*代表1,%代表5,!代表2,…代表6,(代表9,)代表0,a代表C,c代表A,等 ...

你有没有用过AES加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有没有用过AES加密呢?

用社会上流通的多不爽,这种好**,我就喜欢用自己胡编乱造的加密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正在做浮点数的加密,现在试试你的方法

我这个方法还是很靠谱的,也可以用压缩算法,然后加上你胡编乱造的加密协议,然后世上无人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方法还是很靠谱的,也可以用压缩算法,然后加上你胡编乱造的加密协议,然后世上无人能**。 ...

真的有你说的这么神奇,你的这个感觉比AES的容易写代码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方法还是很靠谱的,也可以用压缩算法,然后加上你胡编乱造的加密协议,然后世上无人能**。 ...

但是,自己瞎编乱造的规律是不是太简单,容易被人发现规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自己瞎编乱造的规律是不是太简单,容易被人发现规律?

你搞复杂点,况且他们谁能想得到呢?对不对,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就是这个道理。你里面搞的,别只有一种规律,分段划分,不通的加密规律,他们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搞复杂点,况且他们谁能想得到呢?对不对,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就是这个道理。你里面搞的,别只有一种 ...

你这么说心里就有谱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么说心里就有谱了

我用C编写了一个加密的小程序,对我电脑里的文件加密,效果很好,加密后,再打开,就会显示文件被破坏,然后我用解密程序解密后就好好的。

网友C:
加密不是这样做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加密不是这样做的吧。

你认为该如何加密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认为该如何加密啊?

只要能隐藏信息,而自己又有办法恢复回原来的信息,都叫加密,不要总按套路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加密不是这样做的吧。

你也说说你的想法

网友C:
加密,面上看着很复杂。其实你把明文与密文异或后,会有一个随机数,这个随机数必须是“唯一确定的”,要不,你这个密文发给对方,对方无法恢复性生成这个“唯一确定的”随机数序列来。对方也就不可能得到他要的明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密,面上看着很复杂。其实你把明文与密文异或后,会有一个随机数,这个随机数必须是“唯一确定的”,要不 ...

我们可以发送一个解密文件,不一定所有的加密都是通过一串密码加密的吧?

网友C:
那串特定的数字序列显然没法直接做为密码的:不易保管。
你找一个位数合适的数,这个数能与这个数字序列对应就行。

网友(2015-02-28):
搞定了没?楼主最后用的什么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串特定的数字序列显然没法直接做为密码的:不易保管。
你找一个位数合适的数,这个数能与这个数字序列对 ...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
还有,我就是纳闷了,如果只是用一串数字做密码,不管你什么算法,都是可以解密的,:lol,我觉得直接协议加密,如果需要解密需要通过解密协议软件过滤才能解密,这比简单的一串数字复杂度高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