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封装库,分享给大家Protel的

楼主(2015-01-29):
经常做USB接口,现在的单片机几乎都有USB模块,给你的产品上做个USB接口是不是很炫呢。

网友A:
正要用呢,谢谢分享,我想用Mico USB的封装,里面果然有。

网友B(2015-05-19):
你的MICROC usb对应的采购物料名是什么啊?市面上能买到的种类比较多哦。我手头的和你的就不太一样。

网友C:
一般这个就两种吧,一种是可以焊接的,别一种是表贴的,也就是有孔和无孔的区别,你注明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