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努力向大家学习基础知识,二极管用多大的耐压啊

楼主:
如图,在buck电路里面,是不是这个二极管的耐压只要等于vin就可以了啊?
图片是随便找的图,大家将就着啊,不好意思啊。
还有一个问题,什么时候需要这个RC吸收电路啊?
加与不加他,对电路来说是不是没有任何影响啊?

网友(2015-01-29):
这个图,要加吧,高频高电压时不加会击穿这个二极管的,

网友A:
二极管的耐压要2倍输入电压以上
这个是MOS的吸收电路,常规来说是要加的,保护MOS管,吸收MOS开关过冲

楼主(点评):
请问为什么要2倍以上啊?

楼主(点评):
RC,我指的是二极管并联的那里。

网友B:
至少50V的;

楼主(点评):
请问为什么50V啊,从开关的角度来看,也就最大的时候是vin啊

网友C:
理论上来说,BUCK二极管和MOS承受的最高电压就是输入电压,所以二极管和MOS的耐压只需要大于最高输入电压,再留有一定的余量就可以了

楼主(点评):
那请问,那个RC吸收电路,在什么时候一定要加上,什么时候可加可不加呢?

楼主(点评):
要是RC参数选的不对,是不是会伤害整个电路的稳定性啊?

网友A:
那就是一个RCD吸收缓冲电路。C负责缓冲,R负责吸收,D负责反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一个RCD吸收缓冲电路。C负责缓冲,R负责吸收,D负责反断。

请问,什么情况下该RCD电路是必须存在的呢?
因为在一些电路里面,我根本看不到这个RCD电路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什么情况下该RCD电路是必须存在的呢?
因为在一些电路里面,我根本看不到这个RCD电路的。 ...

Buck电路中,这个二极管D是必须的,没有这个二极管电路不能工作。
RC是为了二极管关断延缓一些。关断速度非常快的话,对外界干扰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Buck电路中,这个二极管D是必须的,没有这个二极管电路不能工作。
RC是为了二极管关断延缓一些。关断速度 ...

那其实这么说来,还是跟开关频率有关了吧。
要是开关频率低,比如说在M以下,就可以不用这个RC吸收电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Buck电路中,这个二极管D是必须的,没有这个二极管电路不能工作。
RC是为了二极管关断延缓一些。关断速度 ...

对了,要是RC的值选的不对的话,是不是会影响开关速度,导致电路不能工作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其实这么说来,还是跟开关频率有关了吧。
要是开关频率低,比如说在M以下,就可以不用这个RC吸收电路了 ...

这与开关频率关系不大,即使开关频率20kHz也可能需要这个RC。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了,要是RC的值选的不对的话,是不是会影响开关速度,导致电路不能工作啊? ...

当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与开关频率关系不大,即使开关频率20kHz也可能需要这个RC。

比如说,我看网上那些电路,这个RC值都是R选的很小,比如说1ohm,C都是0.01uf,
是不是我直接用这个值搭配就可以套到常用电路上去了?
“关断速度非常快的话,对外界干扰比较大。”
你这个指的是电磁干扰,干扰其它的东西,不是保护这个二极管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比如说,我看网上那些电路,这个RC值都是R选的很小,比如说1ohm,C都是0.01uf,
是不是我直接用这个值搭 ...

RC值不仅要看你所需要的关断速度,还需要看该电源的电压电流,有时因电路的分布参数而需要实验决定。
对保护二极管有一定作用,可以稍减小二极管关断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