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2的时钟每次都死里面

楼主(2015-01-29):
时钟内部时钟倍频到32Mhz,有个MSI时钟一直没弄个明白怎么设置,希望大神能帮帮我!
void Clock_Init(void)
{
  u8 i;
  RCC_DeInit  ( );
  RCC_HSEConfig(RCC_HSE_OFF);
  RCC_HSICmd(ENABLE);
  while(RCC_GetFlagStatus  ( RCC_FLAG_HSIRDY) == RESET )
  {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ENABLE);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1);
         RCC_PLLConfig (RCC_PLLSource_HSI,RCC_PLLMul_4,RCC_PLLDiv_2);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AHB =  SYSCLK       32M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1);
         RCC_PLLCmd(ENABLE);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PLL
        {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0x0C)                        //每次都死在这里
        {

        }
}

楼主:
顶一下!希望用L系列的人大家一起讨论讨论

网友A(2015-10-02):
求外部时钟HSE的配置函数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定义外部高速晶体启动状态枚举变量
  RCC_DeInit();                                    //复位RCC外部设备寄存器到默认值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打开外部高速晶振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等待外部高速时钟准备好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HSERDY) == RESET);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外部高速时钟已经准别好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ENABLE); //开启FLASH预读缓冲功能,加速FLASH的读取。所有程序中必须的用法.位置:RCC初始化子函数里面,时钟起振之后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1);                    //flash操作的延时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配置AHB(HCLK)时钟等于==SYSCLK  可能没有使能?  问题!!!!!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配置APB2(PCLK2)钟==AHB时钟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配置APB1(PCLK1)钟==AHB1/2时钟

    RCC_PLLConfig( RCC_PLLSource_HSE,RCC_PLLMul_12, RCC_PLLDiv_3);  //配置PLL时钟 == 外部高速晶体时钟 * 4 = 32MHz
    RCC_PLLCmd(ENABLE);                                   //使能PLL时钟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等待PLL时钟就绪
    {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配置系统时钟 = PLL时钟 CFGR->SW  PLL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C)                  //检查PLL时钟是否作为系统时钟
    {
    }

  }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求外部时钟HSE的配置函数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这样配置应该没有问题啊  怎么调试的时候不行呢?

网友B(2016-03-02):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楼上的二位有解吗?

网友C:
RCC_WaitForHSEStartUp();这里面的等待时间参数调大点

网友D(2025-06-16):
晶振本身损坏或连接不正确?

网友E:
HSE未起振?

网友F:
PLL 配置不当?

网友G:
在唤醒后重新初始化时钟。

网友H:
晶振电路是否正确连接。

网友I:
用示波器测量晶振引脚是否有波形输出。

网友J:
可能晶振引脚虚焊或短路,晶振无法起振,导致时钟源失效。

网友K:
检查 RCC_CR 寄存器中 HSERDY 标志位是否置位。

网友L:
建议在代码中添加超时机制,避免因 HSE 启动失败导致死机

网友M:
LSE 可能出现故障了。

网友N:
RCC_CR 寄存器中 CSSON 位是否置位。

网友O:
时钟分频器配置错误?

网友G:
HSE 故障时可能系统未自动切换到 HSI,导致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