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litium几个问题

楼主(2015-01-29):
1.如何还原altium一开始安装时的界面,用着用着,有些功能按钮就不见了,虽然说可以从VIEW 慢慢找出来。
2.如何还原altium 原理图,pcb环境下的所有默认设置
3.altium 灾难性故障
4.正常双面板,保险丝的最大电流一般多大,保险丝的Imax,应该介于短路电流和最大工作电流之间,
最大工作电流与线宽和铺铜厚度相关

楼主:
当时设置的问题,现在不知道,怎么给分

网友:
问我我知道

网友A(2015-03-16):
我按照你的问题逐一回答下:
1. 这个建议你到网上搜搜快捷键,使用快捷键会方便好多;
2. dxp下面有个preference,这个有些选项你设置默认好了。如果看不懂,可以将其汉化;
3. 灾难性故障,我见过的就是闪退,或者点个什么库,就报错。这个一般选择稳定版的软件或者重新安装软件就会好的;
4. 这个请根据你的系统的需求来。线宽和敷铜厚度的关系可以去百度文库,有专门的**来表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按照你的问题逐一回答下:
1. 这个建议你到网上搜搜快捷键,使用快捷键会方便好多;
2. dxp下面有个prefe ...

好的,谢谢啊

网友A:
能给我点评下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