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I2C 的EZ模式?

楼主(2015-01-29):
看到PSoc Creator里面的I2C有个EZI2C,没搞懂EZ什么意思,增强?扩展?

网友A:
EZI2C Slave 组件实现基于 I2C 寄存器的从器件。I2C 总线是 Philips® 开发的基于行业标准的两线硬件接口。主控在 I2C 总线上启动所有通信,并为所有从器件提供时钟。EZI2C Slave 支持高达1000 kbps 的标准数据速率,且与同一总线上的多个器件兼容。  EZI2C Slave 是 I2C 从器件的唯一实现,主控和从器件之间的所有通信都在 ISR (中断服务子程序)中处理,不需要与主程序流交互。该接口显示为主控与从器件之间的共享存储器。一旦执行了 EZI2C_Start() 函数,则几乎不再需要与 API 交互。

楼主:
引用 网友A:
EZI2C Slave 组件实现基于 I2C 寄存器的从器件。I2C 总线是 Philips® 开发的基于行业标准的两线硬件接口。 ...

我也是刚刚接触Cypress的芯片,Cypress的各单元是独立于MCU的,因为我发现,我在主函数里面启动EZI2C后,然后死循环,另外一块芯片仍能正常读取到Cypress芯片的I2C数据,在启动之前只要设置I2C的buffer指向和长度,那么需要更新数据时,就只要给这个buffer直接进行赋值操作就行了,传输由硬件自动重复执行,只要Master发来请求。Cypress这种外围模块与核分开的形式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各种AD,DA,tiemer都是能独立运行的。那它的i2c又如何理解?是不是这个就不是硬件I2C了,而是IO模拟,只是代码被Cypress模块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