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屏单元板故障以及处理方法

楼主(2015-01-29):
LED显示屏单元板:
A、整板不亮
1、检查供电电源与信号线是否连接。
2、检查测试卡是否可以识别接口,测试卡红灯闪动则没有识别,检查灯板是否与测试卡同电源地,或灯板接口有信号与地短路导致无法识别接口。(智能测试卡)
3、检测74HC245有无虚焊短路,245上对应的使能(EN)信号输入输出脚是否虚焊或短路到其他线路。
注:主要检查电源与使能(EN)信号。
B、在点斜扫描时,规律性的隔行不亮显示画面重叠
1、检查A、B、C、D信号输入口到245之间是否有断线或虚焊、短路。
2、检测245对应的A、B、C、D输出端与138之间是否短路或虚焊、断线。
3、检测A、B、C、D各信号之间是否短路或某信号与地短路。
注:主要检测AB CD行信号。
C、全亮时有一行或几行不亮
1、检测138到4953之间的线路是否断路或虚焊、短路。
D、在行扫描时,两行或几行(一般是2的倍数,有规律性的)同时点亮
1、检测A、B、C、D各信号之间是否短路。
2、检测4953输出端是否与其他输出端短路。
E、全亮时有单点或多点(无规律)不亮
1、找到该模块对应的控制脚测量是否与本行短路。
2、更换模块或单灯。
F、全亮时有一列或几列不亮
1、在模块上找到控制该列的引脚,测是否与驱动IC(74HC595/TB62726)输出端连接。
G、有单点或单列高亮,或整行高亮,并且不受控
1、检查该列是否与电源地短路。
2、检测该行是否与电源正极短路。
3、更换其驱动IC。
H、显示混乱,但输出到下一行的信号正常
1、检测245对应STB锁存输出端与驱动IC的锁存端是否连接或信号被短路到其他线路。
I、显示混乱,输出不正常
1、检测时钟CLK锁存STB信号是否短路。
2、检测245的时钟CLK是否有输入输出。
3、检测时钟信号是否短路到其他线路。
注:主要检测时钟与锁存信号。
J、显示缺色
1、检测245的该颜色的数据端是否有输入输出。
2、检测该颜色的数据信号是否短路到其他线路。
3、检测该颜色的驱动IC之间的级连数据口是否有断路或短路、虚焊。
注:可使用电压检测法较容易找到问题,检测数据口的电压与正常的是否不同,确定故障区域。
K、输出有问题
1、检测输出接口到信号输出IC的线路是否连接或短路。
2、检测输出口的时钟锁存信号是否正常。
3、检测最后一个驱动IC之间的级连输出数据口是否与输出接口的数据口连接或是否短路。
4、输出的信号是否有相互短路的或有短路到地的。
5、检查输出的排线是否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