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用ASF跑SAMD21程序(25)NVM

楼主:
NVM是非易失性存贮器的意思,包括EEPROM和FLASH,我以前总以为是中断控制的东东。

首先建立ASF工程,

然后加入NVM模块。

打开ASF EXPLORER中的快速指导。

最后打断点调试,看看程序执行没有。

以下是程序执行结果截图。

程序清单如下:

/**
* \file
*
* \brief Empty user application template
*
*/

/**
* \mainpage User Application template doxygen documentation
*
* \par Empty user application template
*
* This is a bare minimum user application template.
*
* For documentation of the board, go \ref group_common_boards "here" for a link
* to the board-specific documentation.
*
* \par Content
*
* -# Include the ASF header files (through asf.h)
* -# Minimal main function that starts with a call to system_init()
* -# Basic usage of on-board LED and button
* -# "Insert application code here" comment
*
*/

/*
* Include header files for all drivers that have been imported from
* Atmel Software Framework (ASF).
*/

void configure_nvm(void);
#include <asf.h>
void configure_nvm(void)
{
        struct nvm_config config_nvm;
        nvm_get_config_defaults(&config_nvm);
        nvm_set_config(&config_nvm);
}
int main (void)
{
        system_init();
    configure_nvm();
        uint8_t page_buffer[NVMCTRL_PAGE_SIZE];
        for (uint32_t i = 0; i < NVMCTRL_PAGE_SIZE; i++) {
                page_buffer[i] = i;
        }
        enum status_code error_code;
        do
        {
                error_code = nvm_erase_row(
                100 * NVMCTRL_ROW_PAGES * NVMCTRL_PAGE_SIZE);
        } while (error_code == STATUS_BUSY);
        do
        {
                error_code = nvm_write_buffer(
                100 * NVMCTRL_ROW_PAGES * NVMCTRL_PAGE_SIZE,
                page_buffer, NVMCTRL_PAGE_SIZE);
        } while (error_code == STATUS_BUSY);
        do
        {
                error_code = nvm_read_buffer(
                100 * NVMCTRL_ROW_PAGES * NVMCTRL_PAGE_SIZE,
                page_buffer, NVMCTRL_PAGE_SIZE);
        } while (error_code == STATUS_BUSY);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