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freescale memory map笔记(9S12XDP512)

楼主(2015-01-29):
研究下freescale芯片的内容分配规则,现做如下若干总结(以S12XDP512为例,且无外挂内存):

1. RAM, FLASH, EEPROM的内存扩展需要用到PAGE寄存器,分别是:RPAGE, PPAGE及EPAGE。通过这几个寄存器可以扩展内存空间。

2. 对于RAM来说,address分为两种形式:fixed和paged,fixed address是0x2000-0x4000,总共8K byte。这是local address的形式,global address形式的地址为:0x0F_000-0x0F_FFFF。paged address是通过RPAGE来访问的,该芯片是32K的RAM,fixed address占了8K,所以,通过RPAGE访问的internal memory只能访问24K。同时,freescale芯片手册规定用RPAGE访问内存是4K一个单位的。因此,我们通过RPAGE访问internal memory,只能变化RPAGE的值,变化6次就可以完全访问到的. 这些变化完全是编译器自动做的,我们只需要在prm文件中,配置好就可以用了。具体看prm文件,其中,分为non_paged和paged,paged是通过RPAGE + local windows address来表示的。例如:0xF8_1000-0xF8_1FFF,F8就是RPAGE的值,如果我们要用到paged RAM,那么,要做2件事情:1>.需要在编译器的option里增加这个 -D__FAR_DATA,2>.要使用#pragma DATA_SEG __RPAGE_SEG PAGED_RAM。EEPROM和FLASH的访问原理和RAM一样。

3. local address和global address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具体看freescale芯片手册的map图,这里要注意一下就是,RAM,FLASH,EEPROM的转化范围:

internal resource
Bottom address
Top address
Register
0x00_0000
0x00_07FFF
RAM
0x10_0000减去RAM SIZE
0x0F_FFFF
EEPROM
0x14_0000减去EEPROM SIZE
0x13_FFFF
FLASH
0x80_0000减去FLASH SIZE
0x7F_FFFF

上述表格是global address的转化范围,如果项目中需要这种转化的话,需要提供接口:local_add_to_global_add()及global_add_to_local_add().

4.访问global address需要用到GPAGE。

5. 关于PAGE寄存器,不需要人为去设置

6. X系列的MCU不能进行地址映射,即不能用INITRM等寄存器来重新进行地址的映射。

网友A(2015-08-15):
已阅读,回去再看看手册。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2016-12-09):
楼主,关于这句话“1>.需要在编译器的option里增加这个 -D__FAR_DATA,2>.要使用#pragma DATA_SEG __RPAGE_SEG PAGED_RAM。EEPROM和FLASH的访问原理和RAM一样”。请问能不能放一个你案例部分截图。
接触CW这个平台不久,我要操作Flash,不太熟这个平台。感谢啦。